大疆精灵3a到底能飞多高啊

楼主(2016-11-28):
如果大疆飞过500米会是什么下场 失控炸机吗?

网友:
应该是返航吧

网友:
不知道,自组飞了一千米高

网友:
  买一个飞飞就知道了  大疆飞不出500米高

网友:
一切正常 因为有人试过了

网友:
穿云大概是多高?

网友:
不会啊就是不能拉高

网友:
飞不上去,你推油,他上不去

网友:
上不去的,到499就会提示已达最大限飞高度,再推油门不会上升

网友:
限高限飞

网友:
限高500米。

楼主:
已经买了 后悔 想穿云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 后悔 想穿云

有一项技术叫破解

网友:
200都够用了

网友:
naza_lite刷V2可以超过5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