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装APM飞控问题

楼主(2016-11-28):
发觉我的穿越机安装apm后用自稳模式无论向那个方向飞掉高都很厉害,油门加一点就飞得很高,减一点就掉得很快。还有用定点模式不动摇杆就很平稳,如果动摇控无论向那个方向飞然后松开摇杆飞机就抖得很厉害,请问是什么原因?要怎么调回来?本人新手飞机是店家帮调的。所以方法麻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pid不适合小轴距
自稳掉高正常 又不是定高 话说定高也会掉
控制p太大 手感太激进
不懂apm要多看泡泡老师和华硕大哥的教程 一步一步来

网友:
apm还真不太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apm和穿越机配套不太好啊

网友:
APM飞穿越,原来用lite飞过

网友A:
把地面站打开USB连接飞机,通电,然后把遥控器油门校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地面站打开USB连接飞机,通电,然后把遥控器油门校准就可以了

要怎么校准?有数值参考的吗?求步骤。

网友:
APM不适合穿越

网友:
进入地面站,连接,开控,进入初始设置,选遥控器校准,把遥控器各通道打到最大值,然后保存,我这样说你会觉得很空洞。论坛里找下泡泡老师的视频,看完你就明白了。

网友:
先慢慢看看apm的教程,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