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2205怎么配桨?

楼主(2016-11-29):
牛币兑换那个gt2205电机是2300kv的吗?应该配什么桨?配5030桨行吗?应该配2叶的还是3叶的?

网友:
5030.5040.5045.5050.的二叶三叶都可以,5030爆发力估计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404>50503>50453>50403>50303

后面的4和3是叶片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谢谢

网友B:
5045吧,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45吧,暴力

那个桨效率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45吧,暴力

上什么桨效率高呀?

网友:
5寸,二叶三叶都可以

网友:
上5045桨吧

网友:
我在用,最好是5045 三叶桨,爆发力强,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