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9):
xxd电调待机发热什么毛病

网友A:
XXD-为发热而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XD-为发热而生。

总有一些经典回复!

网友:
顶4楼,正解。可以换掉xxd了

网友:
带bec的都那样

网友:
唉,,,炸鸡因为xx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有一些经典回复!

哈哈哈~~~~~~~~

网友:
没用过,我用的是好盈的。

网友:
飞起来后会好点

网友:
换了吧       就那样

网友:
支持6楼的,果断换掉吧

网友:
都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