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C的用法

楼主(2016-11-29):
请问模友, 固定翼FPV主要上有三种设备, 电调电机, 接收飞控, 图传摄像头,
电调电机接的是电池, 接收飞控(5V)以及图传摄像头(12V),
需要独立的UBEC吗? 有什么优缺点? 从哪里接电好(电源or 平衡头)?
谢谢释疑.

网友:
能直接从主电源取电最好,实在不行上BEC,现在bec几块钱就行了。不建议在平衡头去电,时间久了对电池不好

网友:
建议购买BEC,有一家深圳的淘宝才卖2块钱。5V可以取电调的bec,再购买一个12V降压就好,。

网友:
一般的 电调的BEC输出够用了,一个电调带4颗舵机外加飞控无任何压力(反正我这么飞固定翼)

网友:
建议买可调的带电容电感降压模块,用万用表调到想要的电压,有些bec达不到额定电压

网友:
没玩过固定翼。
不过建议还是单独配一个BEC好一点,电调的输出不一定就那么稳定,如果用电调直接给飞控供电,万一那一路出问题了,很大可能会提控回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