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器问题】贴牌的富斯I6遥控玩凤凰连接问题。

楼主(2016-11-29):
网上买的8IN1   里面有几个游戏,我主要玩凤凰,加密狗是蓝色的小灯,没有拨动开关,在电脑上控制台选择游戏名字。。。

不多说先上问题图:

实际我加密狗是常亮的,图片中显示也是说加密狗和遥控之间没有连接,所以加密狗是正常的,没有问题

如图:

下面来看一下我富斯I6的贴牌遥控器,此遥控我拆开过,里面基本上和富斯I6一毛一样,可能芯片型号有些许差别。次遥控与I6不同点就是那个5通道还是及通道 I6是那个左边的旋钮,这个遥控直接是左边旋钮旁边的那个2档开关,其他没发现不同:

以上是遥控的所有设置页

遥控里有个训练模式啥玩意的那个 我也试着调了ON之后也是不管用 我又调回来了。。。。

大神能帮我实现玩模拟器的梦想吗???我折腾好久好久了 一个月有余了。。。。。线应该没问题 我用万用表打了有通电    那个小圆口的插头两头两个地线 中间有个信号线 其他的好像没用

我是实在解决不了了 来这里求助了

网友:
这个不懂了

楼主:
你们路过的真快啊。。。。

网友A:
i6是不用调模式什么的,直接连上加密狗就可以用的,就不清楚你这个了……有说明书什么的吗?看看上面有没有要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6是不用调模式什么的,直接连上加密狗就可以用的,就不清楚你这个了……有说明书什么的吗?看看上面有没有 ...

没有说明书啊 我这个设置你看跟I6一样啊 所以我也没打算调哪 但是就是连不上加密狗我也是非常的痛苦

楼主:
多谢帮顶  谁来帮我~~~~~~~~~啊

楼主:
多谢  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
游戏好玩吗?

楼主:
多谢多谢 可是还是没人帮我解答

楼主:
只是想玩玩 如果说好玩 我没玩过都知道  不好玩

网友B:
‍把发射模式调成ppm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发射模式调成ppm 试试

发射模式是哪个啊师兄我图里面有遥控的所有设置 你帮我看看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射模式是哪个啊师兄我图里面有遥控的所有设置 你帮我看看行吗??

‍我的是FS的ct6b …在设置软件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FS的ct6b …在设置软件里有

没看明白  设置软件 哪来的软件啊?不都实在遥控的设置里面吗 你那个是软件的?能告诉我是哪个项目什么名字吗 我对应着看看我这个有没有,我这折腾不出来好闹心啊

网友:
有模拟穿越的吗

楼主:
玩还玩不了呢

网友:
找卖控的!

楼主:
他还没我懂

楼主:
来个大神帮帮我吧,我从新恢复出厂设置,重新对码再弄还不行。。。。。。肯定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C:
请WINDYSKYS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WINDYSKYS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 ...

我问题根本就没解决  咋设最佳啊亲~~表逗我。。。。。。。。。。。。。。

网友(2018-03-17):
我的 加密狗  和控  和你一毛一样  也连不上电脑    请问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2018-05-07):
接上加密狗之後藍燈是恆亮嗎!?
如果恆亮表示PPM訊號未送出...
試著關閉發射器開關...
如果加密狗藍燈閃爍...
恭喜您...可以進入通道設置...接著等著爽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