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挂在穿越上用于摄像买个什么头啊?

楼主(2016-11-29):
我穿越上有个700线的fpv设备了 上面还能放一个小设备录像,炸鸡成本别太高的情况下买个什么合适呢,仅录像用,然后平时不用可以放我家车里当记录仪就更好了。

求详细的型号价格。小弟多谢大家了

网友A:
小蚁运动相机或者山狗,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蚁运动相机或者山狗,你值得拥有

求型号推荐,炸一下损失大吗?

网友B:
山狗小蚁都行  飞萤也行 很多都是几百的  行车记录仪价格的   再便宜的你也接受不了那画质  山狗山寨的太多  你搜搜看吧

网友C:
SJCAM M10,买了你不后悔

网友D:
同楼上m10,很好。runcam2我也有,更轻。beerotor要出一款更轻更小的运动相机 可以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楼上m10,很好。runcam2我也有,更轻。beerotor要出一款更轻更小的运动相机 可以关注一下

你这个能当行车记录仪吗? beerotor这个预计价位超500了吗啊?

楼主:
山狗什么型号的  大概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JCAM M10,买了你不后悔

这个多少钱啊?   平时不用能当记录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狗小蚁都行  飞萤也行 很多都是几百的  行车记录仪价格的   再便宜的你也接受不了那画质  山狗山寨的太多 ...

我是想买个炸鸡损失小的 平时不用能当记录仪的 不是记录仪去录视频 那玩意我知道渣

楼主:
这个玩意能插卡录像吗?    我小飞机上有一个单独的摄像头fpv用了 这个重复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多少钱啊?   平时不用能当记录仪吗?

两百多块,质量非常稳定,清晰度好,且能当行车记录仪
更轻的我用过PZ-2 摄像头含录像和输出模块总共12克,5V电源输入,可以从接收机取电,非常方便,只不过清晰度稍逊一些。也是两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百多块,质量非常稳定,清晰度好,且能当行车记录仪
更轻的我用过PZ-2 摄像头含录像和输出模块总共12克 ...

嗯嗯 中肯的建议 我这机器上有个专门fpv的小监控头了 两者不影响吧

网友:
随便,能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狗什么型号的  大概多少钱啊??

sj9000 大概300多

网友B:
炸了损失小  除了摄像机便宜外 还的看你怎么炸了  没炸好一下就报废的也有   你就搜运动相机 几百的就行了 都差不多 反正都是山寨的

网友:
顶顶顶~,不错,真是太棒了!

网友E:
山狗SJAM sj4000,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狗SJAM sj4000,够用了

各方面远比什么9000s的那个闪闪狗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了损失小  除了摄像机便宜外 还的看你怎么炸了  没炸好一下就报废的也有   你就搜运动相机 几百的就行了  ...

多谢你

楼主:
这是山山狗吧 这个比sjcam 4000的那个山狗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山山狗吧 这个比sjcam 4000的那个山狗强吗

不知道没用过

网友F:
楼上都推荐了,我也不说了,我到现在还不敢挂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都推荐了,我也不说了,我到现在还不敢挂相机

我也是怕摔连买都不敢买 几十块钱的FPV炸了我都心疼  屌丝的心境土豪不好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能当行车记录仪吗? beerotor这个预计价位超500了吗啊?

M10可以当行车记录仪。br的具体团购价还没出,不会有500那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M10可以当行车记录仪。br的具体团购价还没出,不会有500那么贵

哦哦 目前有产品介绍吗? 外观参数什么的?

网友:
一般的,也就几十元

网友:
山狗的可以当行车记录仪,呵呵。
不过,行车记录仪最好还是用能外接车载电源的好。

网友:
穿越机还是别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