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QX80飞行时间

楼主(2016-11-29):
动手做了这个四轴,用1s600mah25c电池同时给摄像头和飞控接收机供电,起飞重量57g,使用30秒后就只能贴地飞了,这正常么。。有啥能飞得更久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配置4分钟

这。。。我不接摄像头能飞4分钟,接了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有点短啊

那怎么增长呢

网友:
图传功耗太大 换了

楼主:
换了哈博森的桨,去掉了摄像头能飞6分钟了,谢谢大家关心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飞行模式应该怎样设置?

致少要设一个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跟我开始一样,估计是没有设置飞行模式

请问飞行模式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C:
不是,跟我开始一样,估计是没有设置飞行模式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666以后也搞个微机玩玩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电池用错了呢

网友:
电机没问题的话,就是电池内阻大放电差了

网友:
不应该啊,不是都说能5到6分钟嘛

网友:
起码4分钟吧,

网友:
两~三分钟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有点短啊

网友A:
同样配置4分钟

网友:
不接摄像头6分钟,

网友:
对啊,至少4分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增长呢

哈哈哈哈  增长 增粗 更持久!

网友:
两分钟左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