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上安装个大喇叭,有什么方案?

楼主(2016-11-29):
遥控端对着麦喊话,无人机直接播放出来,哪怕只是声音也行,希望能控制增加的重量,有现成模块或可靠方案吗?

网友:
无线传输声音?好像图传都可以传输声音

网友(点评):
图传的反向使用吗?因为不需要显示,是否可以比完整的图传可以简化很多?

网友:
不知道,顶一顶

网友A:
买个大喇叭  用对讲机耳机线作为音频输入  注意罗盘防磁

网友(点评):
这么说对罗盘有干扰不太有利?总之想最小化机身上增加的部分。麦有可能集成在遥控上吗?

网友(点评):
感谢!突然冒出的想法,也不知道有什么卵用?

网友:
是不是赶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大喇叭  用对讲机耳机线作为音频输入  注意罗盘防磁

好想法,这都能想到,

网友:
有大功率压电喇叭是最好的,重量轻,功放模块要找个匹配的!

网友:
没办法和遥控做在一个链路上

网友:
一定要用高音喇叭,低音喇叭衰减严重。

网友:
声音还不容易啊!淘宝搜无线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