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堂] 第十三课:扩展课!电压变成数字

楼主(2016-11-30):
单片机中运行的是0、1、0、1的数字信号,只能知道引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怎么能测量电压呢?
在15W408AS单片机中,集成了一个神奇的东西:模拟/数字转换器,简称AD转换,能够将引脚上的电压换算成数字。
有了它,你不仅能测电压,还能测电流,加个热敏电阻单片机就能感知到温度,加个光敏电阻单片机就能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学会AD转换,你的单片机将大有可为。

本课的主要内容:学会单片机测量电压,做一个小电压表

楼主:
1.1 模数转换原理

首先要知道的一点是:模数转换并不能直接告诉你电压是多少,只会告诉你一个分数。简单的模数转换,精度是255个等级,如果单片机电源电压是5V,相当于5V是满分255。如果你的引脚上电压是1V,你只能得51分。
当然,相反的,如果你得了51分,说明引脚上是1V。

AD转换的流程很简单,三步走:
1、设置相应的引脚为模拟输入功能 ;
2、启动一次转换;
3、等待转换完成,读取转换结果。

学习新的功能必然会学到新的寄存器。先说一个最简单的:

知识点(47) sfr ADC_RES=0xBD;  声明 转换结果寄存器
转换出来的分数保存在这个寄存器里,范围0~255。
假如写程序 a=ADC_RES; a就获得转换结果了。

如果你已经熟练掌握了之前学的引脚模式寄存器设置,那么设置引脚的模拟功能也是非常轻松的了:
STC单片机的P1口引脚有模拟功能,本次实验用的电位器接在了P1.7引脚上。因此需先设置P1.7引脚为模拟输入:

知识点(48) sfr P1ASF=0x9D 声明 P1口模拟功能寄存器
设置P1.7引脚对应的程序是: P1ASF=0x80;

本节的难点在于最后这个寄存器,稍微复杂:

知识点(49) sfr ADC_CONTR=0xBC  声明 模数转换寄存器
第十三课:扩展课!电压变成数字 电压230v正常吗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7335 .
这个寄存器里面参数较多,不过我们只需要用该用到的就行了,别的暂时不用理会。
寄存器的后三位是引脚选择,000~111,0到7代表P1.0~P1.7引脚。
开始P1.7引脚AD转换,你可以直接设置为 1000 1111,也可以分开再相加 1000 1000+111
对应程序,可以写作 ADC_CONTR=0x8F; 也可以写作 ADC_CONTR=0x88+7;

知识点(50) AD转换例程
P1ASF=0x80;  //设置P1.7引脚
ADC_CONTR=0x88+7;  //开始P1.7引脚转换
Delay50us();   //等待AD转换完成
a=ADC_RES;  //读取转换结果
单片机时钟为12M时,一次AD转换最慢也是45us,所以等待50us即可保证转换完成。

楼主:
1.2 显示测量结果

上一课学了数码管的显示,加上这节课的AD转换,你就能测量出电位器上的电压啦。
不过每个数码管都只能独立的显示0~9,假如你有一个数据是123,你需要写个小程序把它拆开成百位、十位、个位才行。
用我们小学数学的知识来解答:
123/100=1余数23,百位显示1;23/10=2余数3,十位显示2,个位显示3。

单片机由于没有小数点,它的除法跟小学生的水平是差不多的,你可千万别嫌它笨哈哈:

知识点(51) 单片机的除法和余数
/:整除符号。单片机里面,29除以10结果不是2.9,真正的结果没有小数也没有四舍五入,是2;
%:求余数符号。29除10的余数自然是9。
求123的十位的例程:a=123%100/10; //先求100的余数是23,再除以10得2。

显示电位器ADC结果的程序,试着思考下怎么把AD结果换算成电压?
#include<reg51.h>

sfr P2M0=0x96;     //声明 P2引脚模式寄存器
sfr P3M0=0xb2;     //声明 P3引脚模式寄存器
sfr P1ASF=0x9D;    //声明 P1口模拟功能寄存器
sfr ADC_RES=0xBD;  //声明 ADC转换结果寄存器
sfr ADC_CONTR=0xBC;//声明 ADC控制寄存器

sbit DA=P2^4;                        //数码管每个引脚
sbit DB=P3^2;
sbit DC=P3^6;
sbit DD=P2^0;
sbit DE=P2^1;
sbit DF=P2^3;
sbit DG=P3^5;
sbit DP=P3^7;

sbit B1=P2^5;                        //四个数码管的引脚定义
sbit B2=P2^2;
sbit B3=P3^3;
sbit B4=P3^4;

unsigned char display_time;        //定义变量用于显示次数

unsigned char Data1;        //第一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2;        //第二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3;        //第三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4;        //第四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adc;          //保存AD转换结果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 //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void Delay5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
        j = 146;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x)//控制数码管显示内容的函数
{
        //判断x的值来决定显示什么
        if(x==0){DA=1;DB=1;DC=1;DD=1;DE=1;DF=1;DG=0;DP=0;} //显示“0”

        if(x==1){DA=0;DB=1;DC=1;DD=0;DE=0;DF=0;DG=0;DP=0;} //显示“1”

        if(x==2){DA=1;DB=1;DC=0;DD=1;DE=1;DF=0;DG=1;DP=0;} //显示“2”

        if(x==3){DA=1;DB=1;DC=1;DD=1;DE=0;DF=0;DG=1;DP=0;} //显示“3”

        if(x==4){DA=0;DB=1;DC=1;DD=0;DE=0;DF=1;DG=1;DP=0;} //显示“4”

        if(x==5){DA=1;DB=0;DC=1;DD=1;DE=0;DF=1;DG=1;DP=0;} //显示“5”

        if(x==6){DA=1;DB=0;DC=1;DD=1;DE=1;DF=1;DG=1;DP=0;} //显示“6”

        if(x==7){DA=1;DB=1;DC=1;DD=0;DE=0;DF=0;DG=0;DP=0;} //显示“7”

        if(x==8){DA=1;DB=1;DC=1;DD=1;DE=1;DF=1;DG=1;DP=0;} //显示“8”

        if(x==9){DA=1;DB=1;DC=1;DD=1;DE=0;DF=1;DG=1;DP=0;} //显示“9”

}

main()
{
        P2M0=0x1B;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2.4、2.3、2.1、2.0,填入数值0001 1011
        P3M0=0xE4;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3.7、3.6、3.5、3.2,填入数值1110 0100

        while(1)
        {
                delay_n_ms(4);//系统周期4ms

                P1ASF=0x80;  //设置P1.7引脚
                ADC_CONTR=0x88+7;  //开始P1.7引脚转换
                Delay50us();   //等待AD转换完成
                adc=ADC_RES;  //读取转换结果

                Data1=0;
                Data2=adc/100;          //百位数据
                Data3=adc%100/10; //十位数据
                Data4=adc%10;     //个位数据

                ///////////////////////////////////////////////////////
                //显示程序模块化,只需要改变Data1/2/3/4的值就可以控制显示内容

                display_time=display_time+1;
                if(display_time>3)
                {
                        display_time=0;  //0、1、2、3 四个循环
                }

                if(display_time==0)//第0次显示第一个数码管
                {
                        B1=0;B2=1;B3=1;B4=1;
                        display(Data1);                //显示第1位数据
                }

                if(display_time==1)//第1次显示第二个数码管
                {
                        B1=1;B2=0;B3=1;B4=1;
                        display(Data2);                //显示第2位数据
                }

                if(display_time==2)//第2次显示第三个数码管
                {
                        B1=1;B2=1;B3=0;B4=1;
                        display(Data3);                //显示第3位数据
                }

                if(display_time==3)//第3次显示第四个数码管
                {
                        B1=1;B2=1;B3=1;B4=0;
                        display(Data4);                //显示第4位数据
                }

        }
}

楼主:
1.3 项目规划

上次说到如何把ADC转换结果转换为电压,这个算法应该中学生都会:(前提是单片机5V要准)
  电压x        adc
————= ———
    5V           255
所以电压x=adc/255*5=adc/51。假设adc=128,x=2.5。
不过要注意,由于单片机没有小数点,你要是想精确到小数点后,需要把adc扩大10倍,x=25,显示时再补上小数点。

思考题:a=29*10/10; 与 b=29/10*10; 有什么区别?
表面上好像一样,实际上大不相同!
a=29*10/10 =290/10 =29;
b=29/10*10 =2*10 =20;
由于单片机的除法会损失精度,所以必须先乘后除。

学了新知识,就要学以致用。本期的项目就是要做一个实用的小电压表。

根据已学到的知识,你起码可以完成的最低要求:
单片机使用稳压5V或3.3V供电,测量一路0~5V或0~3.3V电压。

中等要求:
单片机稳压供电,用10k、10k电阻分压,量程增加2倍。
增加数码管显示小数点功能。

扩展要求:
多路不同量程电压测量,自动切换显示或按键切换……
使用10位ADC或多次测量求平均值等方法提高精度……

一个实现中等要求的小程序:
#include<reg51.h>

sfr P2M0=0x96;     //声明 P2引脚模式寄存器
sfr P3M0=0xb2;     //声明 P3引脚模式寄存器
sfr P1ASF=0x9D;    //声明 P1口模拟功能寄存器
sfr ADC_RES=0xBD;  //声明 ADC转换结果寄存器
sfr ADC_CONTR=0xBC;//声明 ADC控制寄存器

sbit DA=P2^4;                        //数码管每个引脚
sbit DB=P3^2;
sbit DC=P3^6;
sbit DD=P2^0;
sbit DE=P2^1;
sbit DF=P2^3;
sbit DG=P3^5;
sbit DP=P3^7;

sbit B1=P2^5;                        //四个数码管的引脚定义
sbit B2=P2^2;
sbit B3=P3^3;
sbit B4=P3^4;

unsigned char display_time;        //定义变量用于显示次数

unsigned char Data1;        //第一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2;        //第二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3;        //第三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4;        //第四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count;        //计时
unsigned int adc;          //AD转换计算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 //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void Delay5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
        j = 146;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x)//控制数码管显示内容的函数
{
        //判断x的值来决定显示什么
        if(x==0){DA=1;DB=1;DC=1;DD=1;DE=1;DF=1;DG=0;DP=0;} //显示“0”
        if(x==1){DA=0;DB=1;DC=1;DD=0;DE=0;DF=0;DG=0;DP=0;} //显示“1”
        if(x==2){DA=1;DB=1;DC=0;DD=1;DE=1;DF=0;DG=1;DP=0;} //显示“2”
        if(x==3){DA=1;DB=1;DC=1;DD=1;DE=0;DF=0;DG=1;DP=0;} //显示“3”
        if(x==4){DA=0;DB=1;DC=1;DD=0;DE=0;DF=1;DG=1;DP=0;} //显示“4”
        if(x==5){DA=1;DB=0;DC=1;DD=1;DE=0;DF=1;DG=1;DP=0;} //显示“5”
        if(x==6){DA=1;DB=0;DC=1;DD=1;DE=1;DF=1;DG=1;DP=0;} //显示“6”
        if(x==7){DA=1;DB=1;DC=1;DD=0;DE=0;DF=0;DG=0;DP=0;} //显示“7”
        if(x==8){DA=1;DB=1;DC=1;DD=1;DE=1;DF=1;DG=1;DP=0;} //显示“8”
        if(x==9){DA=1;DB=1;DC=1;DD=1;DE=0;DF=1;DG=1;DP=0;} //显示“9”

        if(x==10){DA=1;DB=1;DC=1;DD=1;DE=1;DF=1;DG=0;DP=1;} //显示“0”带小数点
        if(x==11){DA=0;DB=1;DC=1;DD=0;DE=0;DF=0;DG=0;DP=1;} //显示“1”带小数点
        if(x==12){DA=1;DB=1;DC=0;DD=1;DE=1;DF=0;DG=1;DP=1;} //显示“2”带小数点
        if(x==13){DA=1;DB=1;DC=1;DD=1;DE=0;DF=0;DG=1;DP=1;} //显示“3”带小数点
        if(x==14){DA=0;DB=1;DC=1;DD=0;DE=0;DF=1;DG=1;DP=1;} //显示“4”带小数点
        if(x==15){DA=1;DB=0;DC=1;DD=1;DE=0;DF=1;DG=1;DP=1;} //显示“5”带小数点
        if(x==16){DA=1;DB=0;DC=1;DD=1;DE=1;DF=1;DG=1;DP=1;} //显示“6”带小数点
        if(x==17){DA=1;DB=1;DC=1;DD=0;DE=0;DF=0;DG=0;DP=1;} //显示“7”带小数点
        if(x==18){DA=1;DB=1;DC=1;DD=1;DE=1;DF=1;DG=1;DP=1;} //显示“8”带小数点
        if(x==19){DA=1;DB=1;DC=1;DD=1;DE=0;DF=1;DG=1;DP=1;} //显示“9”带小数点
}

main()
{
        P2M0=0x1B;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2.4、2.3、2.1、2.0,填入数值0001 1011
        P3M0=0xE4;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3.7、3.6、3.5、3.2,填入数值1110 0100

        P1ASF=0x80;  //设置P1.7引脚为模拟功能

        while(1)
        {
                delay_n_ms(4);//系统周期4ms

                count=count+1;
                if(count>125)  //0.5秒测量一次电压
                {
                        count=0;

                        ADC_CONTR=0x88+7;  //开始P1.7引脚转换
                        Delay50us();   //等待AD转换完成
                        adc=ADC_RES;  //读取转换结果

                        adc=adc*2;      //量程增大倍数
                        adc=adc*10/51;  //计算电压*10倍,消除小数点

                        Data1=0;
                        Data2=adc/100;          //百位数据
                        Data3=adc%100/10; //十位数据
                        Data3=Data3+10;   //加10,display函数显示的数字会带小数点

                        Data4=adc%10;     //个位数据
                }

                ///////////////////////////////////////////////////////
                //显示程序模块化,只需要改变Data1/2/3/4的值就可以控制显示内容

                display_time=display_time+1;
                if(display_time>3)
                {
                        display_time=0;  //0、1、2、3 四个循环
                }

                if(display_time==0)//第0次显示第一个数码管
                {
                        B1=0;B2=1;B3=1;B4=1;
                        display(Data1);                //显示第1位数据
                }

                if(display_time==1)//第1次显示第二个数码管
                {
                        B1=1;B2=0;B3=1;B4=1;
                        display(Data2);                //显示第2位数据
                }

                if(display_time==2)//第2次显示第三个数码管
                {
                        B1=1;B2=1;B3=0;B4=1;
                        display(Data3);                //显示第3位数据
                }

                if(display_time==3)//第3次显示第四个数码管
                {
                        B1=1;B2=1;B3=1;B4=0;
                        display(Data4);                //显示第4位数据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自制一个简易微型万用表,具有常用的简单功能,可以挂在钥匙上,偶尔用一下。
我的单片机是20脚 ...

这么复杂,哪里还叫简易……测个电压电流还算简单,电阻二极管就不推荐搞了

网友(2019-03-27):
期待详细内容,继续加油

网友(2018-11-06):
萝丽大法好

网友:
没有原理图。。。。。。。。。。。。。。。

网友(2018-07-16):
增加了温度探测器功能  某宝购买MAX6675 K型热电偶模块 说是可以测1000度  用打火机烧到230多度没继续试

网友:
分享一下我的代码,前面的看不到注释  有兴趣的可以下载看看 包含c hex  接线脚位和萝莉大神的都一样

另外请问大神,怎么样可以把数码管脚位定义到一个变量里,想了好久没搞明白

网友(2016-11-30):
7楼了,走起!

网友:
期待期待,这期学会就能做红外线车模控了。

网友:
期待AD转换,做一个小电压表~谢谢!

网友:
大师 你课程很容易懂谢谢 ,, 别的教程简直是天书啊 我看了只想睡觉啊

网友:
关键字:数模转换  顶萝丽大神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
今天早上再次打开还没有更新,有点失望啊。。

网友:
看看老师来了没?准备上课。

网友:
再学习,理解透了往下学

网友B:
模块化 库 教程 会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化 库 教程 会有吗?

课程多了以后可以整理一个库

楼主:
1.1 模数转换原理

首先要知道的一点是:模数转换并不能直接告诉你电压是多少,只会告诉你一个分数。简单的模数转换,精度是255个等级,如果单片机电源电压是5V,相当于5V是满分255。如果你的引脚上电压是1V,你只能得51分。
当然,相反的,如果你得了51分,说明引脚上是1V。

AD转换的流程很简单,三步走:
1、设置相应的引脚为模拟输入功能 ;
2、启动一次转换;
3、等待转换完成,读取转换结果。

学习新的功能必然会学到新的寄存器。先说一个最简单的:

知识点(47) sfr ADC_RES=0xBD;  声明 转换结果寄存器
转换出来的分数保存在这个寄存器里,范围0~255。
假如写程序 a=ADC_RES; a就获得转换结果了。

如果你已经熟练掌握了之前学的引脚模式寄存器设置,那么设置引脚的模拟功能也是非常轻松的了:
STC单片机的P1口引脚有模拟功能,本次实验用的电位器接在了P1.7引脚上。因此需先设置P1.7引脚为模拟输入:

知识点(48) sfr P1ASF=0x9D 声明 P1口模拟功能寄存器
设置P1.7引脚对应的程序是: P1ASF=0x80;

本节的难点在于最后这个寄存器,稍微复杂:

知识点(49) sfr ADC_CONTR=0xBC  声明 模数转换寄存器
第十三课:扩展课!电压变成数字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8946 .
这个寄存器里面参数较多,不过我们只需要用该用到的就行了,别的暂时不用理会。
寄存器的后三位是引脚选择,000~111,0到7代表P1.0~P1.7引脚。
开始P1.7引脚AD转换,你可以直接设置为 1000 1111,也可以分开再相加 1000 1000+111
对应程序,可以写作 ADC_CONTR=0x8F; 也可以写作 ADC_CONTR=0x88+7;

知识点(50) AD转换例程
P1ASF=0x80;  //设置P1.7引脚
ADC_CONTR=0x88+7;  //开始P1.7引脚转换
Delay50us();   //等待AD转换完成
a=ADC_RES;  //读取转换结果
单片机时钟为12M时,一次AD转换最慢也是45us,所以等待50us即可保证转换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1.1 模数转换原理

首先要知道的一点是:模数转换并不能直接告诉你电压是多少,只会告诉你一个分数。简单的 ...

楼主辛苦

网友:
终于看明白AD转换怎么回事了!还是萝丽老师讲的明白!

网友C:
知识点应该是 46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1.1 模数转换原理

首先要知道的一点是:模数转换并不能直接告诉你电压是多少,只会告诉你一个分数。简单的 ...

萝莉大神你好;感谢一直以来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  老师辛苦了
能着重讲讲  滤波算法和量程转换  吗?
比如我要测量超过5v的电压  要怎么去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识点应该是 46开始

46 在十二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萝莉大神你好;感谢一直以来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  老师辛苦了
能着重讲讲  滤波算法和量程转换  吗?
比 ...

大于5v用电阻分压,滤波用平均值

网友:
终于看到AD了,老师真的很辛苦,谢谢!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学习,学习。。。好教程要顶起来!!!!!!!!!!!!!!

网友A:
你好,我想自制一个简易微型万用表,具有常用的简单功能,可以挂在钥匙上,偶尔用一下。
我的单片机是20脚的12c5608ad,为了减少接口和缩小体积,想用一个数码管依次显示几位数字。

使用小型锂电池供电,电压3.5到4.2v。
基本功能为:直流电压-2到10v -20到100v,二极管压降0到3v,电阻0到3k。
电压接口并联蓝色发光管作为限压保护,压降2.7v,反向用4148,压降0.6v。
基本测量范围-1到2.5v,用431产生1v作为基准,以便能够测量电压极性。
单片机输出pwm产生1ma恒流,为测量二极管和电阻提供电流,使电阻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
收到,马上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复杂,哪里还叫简易……测个电压电流还算简单,电阻二极管就不推荐搞了 ...

支持老师,等知识慢慢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就懂了。先做电流电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自制一个简易微型万用表,具有常用的简单功能,可以挂在钥匙上,偶尔用一下。
我的单片机是20脚 ...

说实在话,我们维修人都希望有个自己diy而又实用的东西,但涉及的知识面太广,难以实现。

网友F:
萝丽老师,我紧跟这你的教程学习和实验,数码管的后两位数字变化不稳定,有时看不清,这该怎么解决呢?下一步是不是就该讲到了?

网友:
别具一格的教程初学者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萝丽老师,我紧跟这你的教程学习和实验,数码管的后两位数字变化不稳定,有时看不清,这该怎么解决呢?下一 ...

你的电路和程序是否跟例程一样?数码管后两位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复杂,哪里还叫简易……测个电压电流还算简单,电阻二极管就不推荐搞了 ...

电路不复杂,我画了测量电路的草图,恒流电路需要试验和调整一下,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实在话,我们维修人都希望有个自己diy而又实用的东西,但涉及的知识面太广,难以实现。 ...

电路不复杂,我画了测量电路的草图,恒流电路需要试验和调整一下,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复杂,我画了测量电路的草图,恒流电路需要试验和调整一下,应该可行。
我对pwm输出还不太懂,还要 ...

你还是用最简单的电阻串联分压测量电阻吧,比你这个简单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萝丽老师,我紧跟这你的教程学习和实验,数码管的后两位数字变化不稳定,有时看不清,这该怎么解决呢?下一 ...

你应该是没接电位器,显示的电压当然会乱跳

网友G:
大神,看看我的转化方法行不?
http://www.moz8.com/thread-82795-1-1.html我有认真完成作业哟~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看看我的转化方法行不?
http://www.moz8.com/thread-82795-1-1.html我有认真完成作业哟~嘿嘿 ...

注意要先乘后除,不然损失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还是用最简单的电阻串联分压测量电阻吧,比你这个简单10倍

恒流电路主要用于二极管测量,并且可以测量电阻。

下面是我用旧仪表改的简易数字万用表
旧仪表电路由测量芯片7106和7660升压电路组成,可用锂电池供电。
改成简易万用表,实现常用功能0.2V 20V 200V。

增加用431组成的1ma恒流电路,测量元件的压降或电阻。
还可以增加一个电阻丝,测量2A电流。

跟你学习了一些单片机知识,我感觉单片机功能强大,应该能够实现这些功能,并且实现小型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要先乘后除,不然损失精度

嗯,已经改了,

网友G:
楼主讲解下怎样才能两路adc转换呗?比如说p1.7和P1.6一起转换,得到的数据分别保存为adc1和adc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电路主要用于二极管测量,并且可以测量电阻。

下面是我用旧仪表改的简易数字万用表

你说的功能以现在学到的知识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讲解下怎样才能两路adc转换呗?比如说p1.7和P1.6一起转换,得到的数据分别保存为adc1和adc2 ...

先设置两个脚为AD,再依次转换两路

网友:
有没有写好的程序啊,给群里发一分

网友:
从第一课开始,把教程从头到尾好好看一遍,你就懂了

网友:
萝丽ADC能转换成1024吗?怎么转啊?

网友F:
是不是结果是255就是8位转换,1024是10位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结果是255就是8位转换,1024是10位转换?

10位就是1024.10位AD以后会学

网友:
向萝莉大大学习

网友A:
你好,麻烦版主,请教一下

我的单片机是20脚的12c5608ad,用三位共阳数码管显示数字做电压表。

由于接口紧张,我想把下载口接到数码管上,不知道是否影响以后下载程序,
下载口应该接到数码管的公共阳极,还是单个字段上比较好?

非常佩服版主,写的程序简洁明确,我看了其他的AD转换程序,非常杂乱繁琐。

请教一下,下面的AD转换程序,转换时间怎么计算,需要加50us延时吗?
(ad[0]没有使用,新手不习惯)

main()
{
        initial();

        ADC_CONTR=0x89;        //开始测量第一通道

        /*这一句是否和下面case 3重复,为什么我把它删除后出问题?*/

        while(1)
        {

        }
}
void adc_spi()interrupt 5              //轮流测量AD值
{
        w++;
        ad[w]=ADC_DATA,ad[w]<<=2,ad[w]+=ADC_LOW2;   //每通道AD值(10位)
        switch(w)
        {
                case 1:ADC_CONTR=0x8b;break;  //p1^3通道AD转换
                case 2:ADC_CONTR=0x8e;break;  //p1^6通道AD转换
                case 3:ADC_CONTR=0x89;           //p1^1通道AD转换
                       w=0;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麻烦版主,请教一下

我的单片机是20脚的12c5608ad,用三位共阳数码管显示数字做电压表。

单个字段上,电流较小影响不大。先开始测量,才能产生中断,才会进ADC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个字段上,电流较小影响不大。先开始测量,才能产生中断,才会进ADC中断 ...

谢谢你的回复,ADC中断是不是ADC每次转换结束产生一个中断信号?

网友A(2016-12-31):
你好,我自制了正负量程电压表,请教一下
显示数字闪烁,是否中断有问题,怎样解决?
显示数值不稳,想计算平均值,应该采样后计算v,还是输出前计算u,
基准电压r需要计算平均值吗?
麻烦看一下
http://www.moz8.com/thread-84099-1-1.html?x=444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自制了正负量程电压表,请教一下
显示数字闪烁,是否中断有问题,怎样解决?
显示数值不稳,想计算 ...

闪烁可能是显示频率低了,提高一下试试。
没有区别。
AD不稳加个电容比什么算法都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闪烁可能是显示频率低了,提高一下试试。
没有区别。
AD不稳加个电容比什么算法都管用。

谢谢版主回复,频率已经提高了,显示程序16ms一次,单片机实际频率5M多。
感觉闪烁周期和adc中断有关,大约250ms,我对adc中断不太懂,可能程序有问题。

网友:
顶起来,膜拜无私大神

网友H(2017-02-28):
那么问题来了,电压会了,电流又是怎么测量出来?百度说用电阻测量2端做比较。又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么问题来了,电压会了,电流又是怎么测量出来?百度说用电阻测量2端做比较。又是什么原理? ...

电阻两端电压除以电阻就是通过电阻的电流。

网友I(2017-05-12):
大神,测电压是不是电位器信号线要开路,不然怎么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测电压是不是电位器信号线要开路,不然怎么测电压?

对,电位器只是模拟一个电压让单片机检测

网友:
没有找到原理图和焊接图呢。

网友(2017-06-13):
好了  越看越蒙圈了
寄存器哪里就有点蒙了  嗨

网友(2017-09-18):
引用 网友J:
也想学就是电子都不入门

看《穿越计算机迷雾》这本书    小白入门的最佳书籍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2018-02-05):
就决定这个了,动手做一个

网友(2018-07-16):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P2M0=0x96;                //ÉùÃ÷P2Òý½Åģʽ¼Ä´æÆ÷
sfr P3M0=0xb2;                //ÉùÃ÷P3Òý½Åģʽ¼Ä´æÆ÷

sfr ADC_RES=0xBD;        //ÉùÃ÷ת»»½á¹û¼Ä´æÆ÷
sfr ADC_RESL=0xBE;        //ÉùÃ÷ת»»½á¹û¼Ä´æÆ÷µÍ2λ

sfr P1ASF=0x9D;    //ÉùÃ÷P1¿ÚÄ£Ä⹦ÄܼĴæÆ÷ Ä£Ä⹦ÄÜ¿ª¹Ø
sfr ADC_CONTR=0xBC;//ÉùÃ÷Êýģת»»¼Ä´æÆ÷

sbit DA=P2^4;                        //ÊýÂë¹Ü½Åλ
sbit DB=P3^2;
sbit DC=P3^6;
sbit DD=P2^0;
sbit DE=P2^1;
sbit DF=P2^3;
sbit DG=P3^5;
sbit DP=P3^7;

sbit B1=P2^5;                        //ÊýÂë¹ÜλÊý
sbit B2=P2^2;
sbit B3=P3^3;
sbit B4=P3^4;

uchar count,count2;                                        //¶¨Ò弯Êý

unsigned long int adc;                                //¶¨Ò峤ÕûÊý£¬²»È»³ö´í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
        j = 146;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isplay(uchar x)                        //ÏÔʾÊý×Ö
{
        switch(x)
        {
                case 0: {DA=1;DB=1;DC=1;DD=1;DE=1;DF=1;DG=0;DP=0;break;}
                case 1: {DA=0;DB=1;DC=1;DD=0;DE=0;DF=0;DG=0;DP=0;break;}
                case 2: {DA=1;DB=1;DC=0;DD=1;DE=1;DF=0;DG=1;DP=0;break;}
                case 3: {DA=1;DB=1;DC=1;DD=1;DE=0;DF=0;DG=1;DP=0;break;}
                case 4: {DA=0;DB=1;DC=1;DD=0;DE=0;DF=1;DG=1;DP=0;break;}
                case 5: {DA=1;DB=0;DC=1;DD=1;DE=0;DF=1;DG=1;DP=0;break;}
                case 6: {DA=1;DB=0;DC=1;DD=1;DE=1;DF=1;DG=1;DP=0;break;}
                case 7: {DA=1;DB=1;DC=1;DD=0;DE=0;DF=0;DG=0;DP=0;break;}
                case 8: {DA=1;DB=1;DC=1;DD=1;DE=1;DF=1;DG=1;DP=0;break;}
                case 9: {DA=1;DB=1;DC=1;DD=1;DE=0;DF=1;DG=1;DP=0;break;}
                case 10: {DA=1;DB=1;DC=1;DD=1;DE=1;DF=1;DG=0;DP=1;break;}//´øÐ¡Êýµã
                case 11: {DA=0;DB=1;DC=1;DD=0;DE=0;DF=0;DG=0;DP=1;break;}
                case 12: {DA=1;DB=1;DC=0;DD=1;DE=1;DF=0;DG=1;DP=1;break;}
                case 13: {DA=1;DB=1;DC=1;DD=1;DE=0;DF=0;DG=1;DP=1;break;}
                case 14: {DA=0;DB=1;DC=1;DD=0;DE=0;DF=1;DG=1;DP=1;break;}
                case 15: {DA=1;DB=0;DC=1;DD=1;DE=0;DF=1;DG=1;DP=1;break;}
                case 16: {DA=1;DB=0;DC=1;DD=1;DE=1;DF=1;DG=1;DP=1;break;}
                case 17: {DA=1;DB=1;DC=1;DD=0;DE=0;DF=0;DG=0;DP=1;break;}
                case 18: {DA=1;DB=1;DC=1;DD=1;DE=1;DF=1;DG=1;DP=1;break;}
                case 19: {DA=1;DB=1;DC=1;DD=1;DE=0;DF=1;DG=1;DP=1;break;}
                case 20: {DA=0;DB=0;DC=0;DD=0;DE=0;DF=0;DG=0;DP=0;break;}//²»ÏÔʾ
                default: break;
        }
}

main()
{
    P2M0=0x1B;                //P2Ç¿ÍÆÍì0001 1011
    P3M0=0xE4;                //P3Ç¿ÍÆÍì1110 0100
        P1ASF=0x80;                                  //¿ªÆôP1^7Òý½ÅÄ£Ä⹦ÄÜ

    while(1)//
    {
                Delay1ms();                                  //ϵͳÖÜÆÚ1ºÁÃë

                count2++;
                if(count2==0)
                {
                        ADC_CONTR=0x8f;                                //¿ªÊ¼adת»» 1000 1111
                        Delay50us();                                //ÑÓʱ50us£¬µÈ´ýת»»
                        adc=ADC_RES*4+ADC_RESL;                //¶Áȡת»»½á¹û 10λ¾«¶È
                        adc=adc*5000/1023;                        //1000±¶µçѹֵ
                }

        count++;
        if(count>3)
            count=0;

        if(count==0)
        {
            display(adc/1000+10);                //ÏÔʾµÚ1¹Ü ´øÐ¡Êýµã
            B1=0;B2=1;B3=1;B4=1;
        }

        if(count==1)
        {
            display(adc%1000/100);                //ÏÔʾµÚ2¹Ü
            B1=1;B2=0;B3=1;B4=1;
        }

        if(count==2)
        {
            display(adc%1000%100/10);        //ÏÔʾµÚ3¹Ü
            B1=1; B2=1;B3=0;B4=1;
        }

        if(count==3)
        {
            display(adc%1000%100%10);        //ÏÔʾµÚ4¹Ü
                        B1=1;B2=1;B3=1;B4=0;
        }

    }
}

网友(2021-01-09):
朝气蓬勃第十三课:扩展课!电压变成数字  作者:airwolf001 6508 第十三课:扩展课!电压变成数字  作者:airwolf001 3599 第十三课:扩展课!电压变成数字  作者:airwolf001 7066

网友:
朝气蓬勃第十三课:扩展课!电压变成数字  作者:airwolf001 4045 第十三课:扩展课!电压变成数字  作者:airwolf001 4116 第十三课:扩展课!电压变成数字  作者:airwolf001 1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