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富斯9 ATMEGA64A更换ATMEGA128A教程

楼主(2016-11-30):
先说明  我只是个搬运工  哈哈
需要准备的东西:
       usbasp下载线(带驱动的)    Atmega128a芯片一个  电烙铁    小刀
       螺丝刀一把(用来拆控的)  当然了  你还需要一个富斯TH9的控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 ... 120&_dsign=894a8f75  我是从这里看到富斯9可以换128A芯片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4938  这个呢  是刷er9x带改屏幕背光的教程

http://www.moz8.com/thread-14580-1-1.html?_dsign=f43c65ae  这个是熔丝位设置的帖子
首先,小心的把控的主板拿下来,记住芯片的方向
把芯片拆下来,当心不要损坏底部的电路板,我的就损坏了两个引脚的电路板,还好那两个引脚是空位
(如果你不会拆的话,用把小刀沿着芯片的根部把芯片脚给切断,然后用电烙铁配合吸锡器把芯片上残留的引脚吸下来)
把128a芯片按照原来的方向焊上(如果位置放错焊上的话,又没有焊台的话,估计就又报废一枚芯片喽)
按照下图焊上刷机线,也就是usbasp线,对准引脚
焊接好了仔细检查是否有虚焊等问题,全新单片机需要刷熔丝位。
用progisp软件给单片机刷熔丝位
熔丝位:低位FF    高位C1    扩展位FF

打开companion9x软件
2 点此设置

3

4
点此图标

5  点此图标

6  选择保存固件的下载位置

7

下载完固件后 会提示 ,点OK就开始写图固件了。写入固件要等待几分钟,会多次出现进度条。
等待几分钟就可以了 !!!!!
刷完机把芯片的第41和42脚接到原第2、3脚的线路上,去掉原第2、3脚的200R电阻。引出第2、3脚接回传。(第41脚是THR开关检测脚,第42是AIL开关检测脚)。
顺便问下富斯高频头对码按键是短接SW和哪根线对频的?是地线么?

楼主:
刷机接线图

网友A:
不错把5i那个也转发过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把5i那个也转发过来就好了

第二个有网址链接,不过需要复制网址打开,该开始泡论坛,还不知道怎么编辑已发的帖子

网友B:
刚好需要,昨天把控兴片锁死了买了128a,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需要,昨天把控兴片锁死了买了128a,还在路上

我的那个是不保存数据了,存的模型参数全没了才搞这个的

楼主:
另外usbasp线搞不清线序的话  可以用个LED小灯试下

网友:
好教程,学习了。

网友C:
这就必须用风枪了,我有富斯9,也刷了opentx,但是到现在companion9x下载时勾的对勾都不知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必须用风枪了,我有富斯9,也刷了opentx,但是到现在companion9x下载时勾的对勾都不知含义 ...

我也不懂,哈哈

网友:
顶。必须顶。虽然不打算搞

网友:
富斯9  ATMEGA64A更换ATMEGA128A教程  作者:lv838999 3221 富斯9  ATMEGA64A更换ATMEGA128A教程  作者:lv838999 5596 富斯9  ATMEGA64A更换ATMEGA128A教程  作者:lv838999 8865 富斯9  ATMEGA64A更换ATMEGA128A教程  作者:lv838999 8599 富斯9  ATMEGA64A更换ATMEGA128A教程  作者:lv838999 2923

网友:
太复杂了,表示看不懂

网友D:
64和128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64和128有什么区别?

芯片内存大,下固件的时候可以多选功能,多存飞机数据

网友(2019-11-30):
你好,你那个FS9的固件还在吗?现在好像2.19的无法链接下载了
若还在能发个给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