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山狗,求助

楼主(2016-11-30):
本来可以连接图传显示图像的,因为机器故障给店家换了山狗(说是给我换了新的)回来现在连接不上了,店家说山狗是好的,请问怎么检测AV输出是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A:
黑色公共地(-负极);红色+视频正,视频接出;绿和白是2路音频接出地线和视频共用。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公共地(-负极);红色+视频正,视频接出;绿和白是2路音频接出地线和视频共用。希望有用 ...

谢谢你,我就是这样接的,现在怀疑山狗坏了,不知道怎么检查

网友:
音频最好不接录不到什么的玩穿越不用音频的,公共地就是容易烧图传或狗减掉音频输出和音频地试试看

网友:
这个狗有个按键  按住才可以切换到AV输出 你看下说明书 不是插上线就直接图像可以输出

网友:
这种狗和我的不同我的是在相机里面设置电视输出就可以了!可以直接把相机视屏线接在显示器上

网友:
ts832供电要求12v,山狗这边只能5v输入,所以红线不用连图传发射器红线,然后黑接黑,白接黄,绿线也不用接。最后山狗里面要到菜单找电视输出才开始输出,然后接收器要跟发射器对上频才能接受图像,具体对频表可以上网找找。

网友:
确实需要设置AV输出

网友B:
把山狗av输出线直接接显示器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山狗av输出线直接接显示器不就知道了

谢谢,这倒是个办法

网友:
普通usb头没有那根信号线,需要自己改装

网友:
还有,你要在山狗上面选择 t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