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C MAKER 穿越机 测试 -=一切只为性能=-

楼主(2016-11-30):
SPC MAKER 穿越机 =拆飞机= =治跑偏=四轴的都适用哦!
http://www.moz8.com/thread-82656-1-1.html
这是这个飞机的拆机帖

各位观众今天我们来评测一架为性能而生的穿越机SPC MAKER先来个伪开箱
怎么样盒子照的文艺吗?铁盒子我喜欢出去拿着方便也不担心飞机被压坏!
海绵的造型也不错省得逛荡。
到手第一印象飞机还真是不错,没上电看结构就是为性能而生的结构。
为啥这么说呢!
SPC MAKER 穿越机 测试  -=一切只为性能=- 穿越机,室内穿越机,SPC MAKER 作者:宿宿-墨墨他爹 1776 SPC MAKER 穿越机 测试  -=一切只为性能=- 穿越机,室内穿越机,SPC MAKER 作者:宿宿-墨墨他爹 24
先看着两张,知道为啥碳纤维板竖着放吗?
1、从受力方向分析,四轴飞行器受力主要是纵向。也就是上下。需要刚性好,在横向,前后左右,收到的力并不大,主要是碰撞。在纵向需要的是刚性保证机体准确性,横向是弹性结构保证碰撞后结构不受损。
2、从迎风面积分析。四轴飞行器主要气流是向下的。这种纵向的结构能购给飞机带来更好的迎风面积。就好比你桨吹出的气流本来就小,还有一部分被电机臂和电机固定环挡住了。你说动力和续航怎么能保障?
想当初我也设计过类似的结构结果太追求极限和造型搁置了!不说了接着看结构! SPC MAKER 穿越机 测试  -=一切只为性能=- 穿越机,室内穿越机,SPC MAKER 作者:宿宿-墨墨他爹 8214 SPC MAKER 穿越机 测试  -=一切只为性能=- 穿越机,室内穿越机,SPC MAKER 作者:宿宿-墨墨他爹 6590
然后来看电机座的结构简洁而实用。撞了几次觉得结构强度也可以。应该是纤维板下好槽把电机卡进去再用热缩管,最后点点502.一切为了性能这样能减重还能有效的保护电机屁屁
通体的正X结构能够保障飞机的稳定性和结构强度。角度也会更精准。
摄像头以插槽的形式插进上面的碳板内,注意看插进去的地方还特意加了绝缘考虑挺周详。电机链接也采用了插头的形式,着对手癌焊不好的同学来说是个福音。换电机也方便(空心杯就电机总要换)

结构做的很精巧,构思也可圈可点。四个螺丝加卡槽的结构、通体的正X再加上卡位摄像头将飞机的刚性结构做的十分到位。避免了松动和震动带来麻烦。从结构上最大程度保障了飞机的整体性能。

静态的看完了。装接收机开飞
SPC MAKER 穿越机 测试  -=一切只为性能=- 穿越机,室内穿越机,SPC MAKER 作者:宿宿-墨墨他爹 3410 SPC MAKER 穿越机 测试  -=一切只为性能=- 穿越机,室内穿越机,SPC MAKER 作者:宿宿-墨墨他爹 8384
拆掉顶板安装上我的超小接收压进去刚好
接收机完全藏进去了!

起飞重量不算电池
SPC MAKER 穿越机 测试  -=一切只为性能=- 穿越机,室内穿越机,SPC MAKER 作者:宿宿-墨墨他爹 325 其实还有减重的空间。
结构都这么牛逼了,飞起来感觉更让我惊讶!不知道是结构优势还是电机确实牛逼。这个飞机三分之一油门不到就能悬停,动力好的让我惊讶。这都是2S电机才有的表现。不夸张的说这是我这堆飞机中动力最出色的! SPC MAKER 穿越机 测试  -=一切只为性能=- 穿越机,室内穿越机,SPC MAKER 作者:宿宿-墨墨他爹 3423
不仅动力出色,而且续航时间也不错,标配500mah25c能飞5分45秒低电压落地。电池挺暴力,足量足C。
摄像头和图传的性能也不错,看着像FX798t。25mw穿1堵墙玩一样两堵墙肯定就没戏啦!摄像头逆光稍弱,还是看视频吧!外录有点闪
综合评价:
这架飞机结构花了心思,动力很牛逼无可挑剔,由于太爆新手玩可能控制油门有困难。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运动机,跟那些小玩具有明显区别。你要想买遥控玩具这个不适合你,要玩航模运动,款适合你。

模型类型
四轴飞行器
备注
模型用途
穿越机

对角轴距
90mm
室内穿大小适中
电机类型
空心杯
这款电机是我用过最好的,没有之一
电机尺寸
8520

螺旋桨
两叶55mm

飞控类型
有刷F3 evo

固件版本
CF13
建议cf14.0.0BF太爆
PID参数
默认
X两个一致,推荐PID853555左右,rate0.3
空机起飞重量
43.5g

油门余量
三分之一油门完成平飞
五星
油门线性
线性不算最好也可能是太暴力了
四星
图传
25mw

天线
四叶草?

摄像头
700线170

图传拉距
30m
三星半
图传穿墙
1堵钢筋混凝土墙轻微雪花,2堵没信号
三星半
标配电池
500mah25c
四星
续航时间
平飞545秒电压低落地
四星半
产品完成度

产品优势
结构飞行性能好、电机真好、电池暴力、电机插头方便更换

产品缺点
摄像头和天线的低级错误,电池插头通用性差,减重还有挖掘的空间

适用人群
对性能有一定要求的中级进阶选手

综合评价
这架飞机结构花了心思,动力很牛逼无可挑剔,由于太爆新手玩可能控制油门有困难。明显区别于世面上的RC玩具,真正的航模运动机
四星半

网友:
动力亮点

网友A:
楼主有两个问题请教:
1.自己设计的机架吗?楼主想请教下,如果要自己设计机架要准备些什么,到哪里加工呢?
2.这机子动力这么足,空心杯电机的驱动用的是什么mos管呢?我自己也在做个飞机,想请教下。
谢谢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顶起 我定的不是这款

网友B:
现在空心杯在冬天越来越多人玩了,就是续航时间有点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空心杯在冬天越来越多人玩了,就是续航时间有点短

看怎比了!室内小场地玩障碍多比较刺激。4~5分钟比较合适。这个尺寸5分钟就算优秀了。地平线三黄鸡才3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两个问题请教:
1.自己设计的机架吗?楼主想请教下,如果要自己设计机架要准备些什么,到哪里加工呢 ...

看你需要了,一般设计机架用CAD就可以了,在淘宝找cnc碳纤维加工的一般100以内包工包料。当然太大或太废料可能会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两个问题请教:
1.自己设计的机架吗?楼主想请教下,如果要自己设计机架要准备些什么,到哪里加工呢 ...

你的第二个问题比较专业mos管的选用是门学问!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但是有偷懒的办法。无论哪种飞控都有配套电机驱动电路的资料。都是现成的电路图,也可以叫公版的电路图。直接copy最省事

网友:
刚有看了一遍,进门那大哥怎么没给你踩了,哈哈。捏把汗

网友:
弄了半天是的空心杯

网友C:
楼主的是2S版本还是1S版本啊,想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是2S版本还是1S版本啊,想入手

我这个是1s的版本

网友:
口水流了一地的 楼主吧NC文件 给我吧

网友:
CAD的也行。372985307@qq.com

网友:
详细!就是看到说新手不好控制又望而却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上图,pid调整楼主的能发个截图参考参考么,我的cf版本好像不一样…

PID可能有点关系,但不是主要的问题。首先考虑电机问题!你先连cf然后用电机调试页面,按住飞机推推单个电机看看,看看是不是有个电机不够力。你飞机落地电池省多少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PID可能有点关系,但不是主要的问题。首先考虑电机问题!你先连cf然后用电机调试页面,按住飞机推推单个 ...

落地电池接上cf看电压试过1.8伏…后面回到3V左右,都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落地电池接上cf看电压试过1.8伏…后面回到3V左右,都过放了…

里面看看那里短路了吧!应该不会这样不行问问卖家

网友(2021-03-04):
怎么操控的?我刚买了一台,不知道怎么玩?望赐教!

网友:
我是小白,刚入手一台这个小机,不知道怎么玩,没有控制器?麻烦告知如何控制?

网友(2021-04-12):
麻烦能给介绍如何购买超小接收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