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 X4R XSR的RSSI触点在哪?

楼主(2016-11-30):
大家来看看 X4R XSR的RSSI触点在哪?

网友:
如图左侧天线左上边的铜焊盘就是的。详情参看你的接收机说明书,里面有

网友:
3.3v的rssi

楼主:
两个都是吗?

网友:
不懂,66666酷

网友:
不明所以。。。

楼主:
找到了,就是左下角天线上去的那个小圆点,两个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