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模型用曲线据

楼主(2016-11-30):
自己做的曲线据

楼主:
曲线据做的

网友:
哈哈哈哈 太有创意了 拉锯的频率与电机轴的转速比是一比一吗?(电机转一圈,锯拉一个来回)

网友:
拉动的频率 锯线的拉力 这些都是最值钱的数据啊 不然做出来用不成

网友:
这样切材料就很方便了

楼主:
因为速度过,切面非常平滑,不用打磨

楼主:
我不会发视频,文件大 附件要求1000K

楼主:
其时最好用减速装置,皮带轮之类的,这样就加大了扭力,不堵转,也可加调速器,控制转速。

楼主:
这个曲线锯用的是锯片,可不是钢丝,钢丝据出来根本不平,锯直角弧度也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曲线锯用的是锯片,可不是钢丝,钢丝据出来根本不平,锯直角弧度也很好用。 ...

哦,原来如此。
我刚还在纳闷,如果是用钢丝的话,往复频率过快钢丝肯定会断。这下就明白了

楼主:
能据了4厘米厚的木板,也能据金属。我这个也是仿国外高手做的,他是用电钻直接带的,扭力大。

网友:
求制作教程啊,简直是最贴心啊

楼主:
15厘米小锯条,弹簧,轴承,关键在锯条上下行程一定要短,不然就不好转弯了,薄料看不出来,厚料一试就不行了,大弯行,小弯就不行了。

网友A:
这个我喜欢,送我套吧

网友:
楼主写个详细教程!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
不错  有机器就是好

网友:
嗷大喵到此一游

楼主:
我发不了视频,要求1000k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喜欢,送我套吧

我只有一个,不能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一个,不能量产

额,嘿嘿,路过吧

楼主:
高手指点下,我个贴子被编辑采用是什么意思  就这个(恭喜,您的帖子 自制模型用曲线据 被编辑采用)

楼主:
会发视频的来一个

楼主:
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0NTU4OTYyNA==.html

网友:
多上点锯子的结构才好。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这个是装锯条,打孔经常松要松据条,这个方便,几秒就把带孔木板套入。

楼主:
这是下面,就是曲柄原里,只不过是把旋转运动变成上下运动,要加轴承,我用4毫米杆,内孔4毫米轴承(共用了10个,包括两个摆臂),原来轴柄是木制的,图上看像铜块那个是现在当轴柄用的,电器上拆的,主要是本人没有台钻,所有打孔要求精度高,否则锯条在上下运行时也会左右摆,设计时要注意。

楼主:
这是后面,用弹簧拉紧锯条,我用自行车后车梯上那个,这样就方便打开锯条,弹簧拉力越大,据条越紧,据弯时据条不变形,当然据条后可以加推靠夹轮。

楼主:
这个据,我用手据和一个775电机完成的,沒工具就这样,做起来好困难,此锯改进的地方也很多,比如加脚踏开关,减速装置,调速器,锯条后加推靠轮,面板旋转等,当然也完全可以不用电机,纯手动,我试过,没问题,用脚蹬也行,像自行车那样,大轮带小轮啊,这个据用力不大的。上面这些是我用锯过程中的一些想法,有车床的爱好者,,做出来的一定比我的好。最好用标准件,轩,轴承选好后再做,我认为7或8个毫米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