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六轴机架问题

楼主(2016-11-30):
因投入资金少、F550机架较沉的缘故,再考虑可否将塑料的轴换成同等长度的碳纤维轴 或者加长一些,不知道是否可行,哪位老师可以给指导指导

网友A:
不如自装一个机架!

网友:
不懂你说的轴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自装一个机架!

这个机架不错,漂亮。多大轴距?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花费那心,要搞就全部搞,没必要在F550的基础上搞,个人觉得不值,市面上碳纤机架还是很多的,总有适合你的

网友:
直接买成品。

网友:
可以,用15*15的碳方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