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垂直起降空中自锁炸鸡。。。

楼主(2016-11-30):
最近搞垂直起降一直问题多多,用的是mp地面站的垂直起降。直接规划航点总共5个点,包含自动起飞和降落,但是在第一个点高度达到准备飞第二个点时,固定翼电机只动了一下,随即四轴和固定翼电机都停转,切其他模式无法应,然后自由落体。回来后查看数传日志地面站竟然显示飞机在空中自己锁定,由于log日志一直无法打开,目前也不知道其他信息。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模友,指点一下。照理说飞控在空中,无论如何不应该会自锁啊?????

楼主:
有没有同样遇到飞控自锁的朋友啊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不知道了,,,,

网友:
空中锁住了,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油门锁定?

楼主:
对啊,地面站提示的是锁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地面站提示的是锁定

遥控器上设置了油门锁定?那你是误碰了?

网友:
飞控一般都会有一个没动作自锁功能,不知在飞机自动驾驶时控没动过的情况下会不会锁。有待研究

网友:
节哀顺变吧!

网友(2017-02-24):
你好 您QQ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