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np有刷电调能接空心杯电机不?

楼主(2016-11-30):
如题,想做一个小飞机,用8520减速组+萝莉np有刷电调+萝莉微型接收+三代控+2S电池,可以不?
求大神指导萝莉np有刷电调能接空心杯电机不? 电池,电调,电机 作者:RNjY8hXV2D 9363 萝莉np有刷电调能接空心杯电机不? 电池,电调,电机 作者:RNjY8hXV2D 301 萝莉np有刷电调能接空心杯电机不? 电池,电调,电机 作者:RNjY8hXV2D 6721 萝莉np有刷电调能接空心杯电机不? 电池,电调,电机 作者:RNjY8hXV2D 3940 萝莉np有刷电调能接空心杯电机不? 电池,电调,电机 作者:RNjY8hXV2D 325

网友(2017-02-11):
引用 网友A:
首先np有刷电调是2s-3s电池的 ,而且是双向的,你的8520是不是支持2s电压, 支持的话也没必要用双向 萝莉有 ...

单向有刷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np有刷电调是2s-3s电池的 ,而且是双向的,你的8520是不是支持2s电压, 支持的话也没必要用双向 萝莉有 ...

能给个萝丽老师的单刷教程吗!谢谢你了。

网友A:
首先np有刷电调是2s-3s电池的 ,而且是双向的,你的8520是不是支持2s电压, 支持的话也没必要用双向 萝莉有单向有刷电调教程的

网友:
我试过,可以,要看电机耐压值,只要电调输出不超过电机电压限制就行,可以测测输出,空心杯7.4V一般不会烧电机的!!!!!!!!!

网友:
我试过,可以,要看电机耐压值,只要电调输出不超过电机电压限制就行

网友(2016-12-11):
引用 楼主:
行,晚上回去给你发到邮箱

带电机的是萝莉2代接收一路电调二路电磁舵1s供电,另一个3代接收2路电调支持差速三路迷你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给我发下吗

行,晚上回去给你发到邮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我发下吗

微型接收是什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mini四通我只有电路图,没有hex文件

能给我发下吗

网友:
应该可以,不过你得考虑减小有刷电调的重量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C:
太浪费了,要双向的话用9110,飞机只需要单向的,用一个很小很小的mos就可以了,这就是迷你四通板子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浪费了,要双向的话用9110,飞机只需要单向的,用一个很小很小的mos就可以了,这就是迷你四通板子的原理 ...

做萝莉那个1S简易电调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太浪费了,要双向的话用9110,飞机只需要单向的,用一个很小很小的mos就可以了,这就是迷你四通板子的原理 ...

迷你四通的板子怎么做啊    谁能发下啊    870193799@qq.com

网友:
微型接收机怎么做的啊    给个教程呗     870193799@qq.com

网友:
萝莉np有刷电调能接空心杯电机不? 电池,电调,电机 作者:lv838999 7263 萝莉np有刷电调能接空心杯电机不? 电池,电调,电机 作者:lv838999 14 萝莉np有刷电调能接空心杯电机不? 电池,电调,电机 作者:lv838999 4911 萝莉np有刷电调能接空心杯电机不? 电池,电调,电机 作者:lv838999 1667 萝莉np有刷电调能接空心杯电机不? 电池,电调,电机 作者:lv838999 2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迷你四通的板子怎么做啊    谁能发下啊    870193799@qq.com

mini四通我只有电路图,没有hex文件

网友:
我上网站总无故卡死,手机触屏版找不到固件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烈支持楼主ing……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