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器的重量控制在多重为好

楼主(2016-11-30):
最近在淘宝上购入了一个DA500机架,看介绍说的天花乱坠
我就想问一下
这机架
6S动力
疯狂3508+13寸碳桨
不算云台,重量保持在多重算正常
我现在是单机+桨叶+电池2207克,超重吗?
6S5500mah40C杂牌电池在2-3级风,20米左右高度GPS定点,3.6VBB响报警是21分40秒,以后挂云台加图传肯定会缩减飞行时间,就当前情况怎么来增加它的续航能力啊

楼主:
谢谢哥们帮忙顶贴

网友:
路过,66666不知道了

网友:
用14寸浆应该可以多几分钟。

网友:
3508 400kv的???重量控制在2500G吧,6S怎么也要上14或者15寸的桨,所以你的机架有点鸡肋了,
如果电机KV高点,倒不如4S上14或者15寸的桨,载重和续航都能再提一节

网友:
这个飞机架,管夹太多了。。不过样子还不错的

网友A:
首先看动力的力效表

1.如果你要长续航,机器重量是最大拉力的40%以下最合适

2.如果你要安全飞行,控制在50%以下

3.电机座必须水平,否则也会影响续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动力的力效表

1.如果你要长续航,机器重量是最大拉力的40%以下最合适

弟的设计,飞机是3KG多点,但是极限拉力是12KG。
弟的思路是控制在最大拉力1/3以内,然后选择在起飞重量力效最高的动力组合。(因为电机厂家都有或多或少的虚标,因此结果跟前辈说的也差不多了)
关于电机座,弟有点不明白,为什么DJI的大飞机电机座都是有一定角度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弟的设计,飞机是3KG多点,但是极限拉力是12KG。
弟的思路是控制在最大拉力1/3以内,然后选择在起飞重量力 ...

DJI那是经过测试的,为了更稳定飞行。

自组的,电机座水平是为了不浪费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DJI那是经过测试的,为了更稳定飞行。

自组的,电机座水平是为了不浪费动力。 ...

懂了,前辈的意思是,
大厂家可以精确计算并且制作出效率最高的角度,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专业设备的人,做成水平的简单实用是吧?

还有就是,小弟自己DIY的飞机现在暂时停工了,PIX飞控小弟还没有吃透。
话说,泡泡老师的教程似乎不适合小弟,而且里面还存在一些错误以及幼稚的地方。
于是弟就陷入了纠结期。
求问前辈,如何才能系统准确地吃透PIX?
弟发现造大飞机真的好难,于是弟干脆先做套210轴距的穿越练手。
现在弟还没回公司,在外面出差呢,估计东西要到了。

楼主:
电机不水平的话会产生一定的效能浪费,这我知道,这机架只有这么大,14寸桨上不去,有点伤不起,目前这飞机大概油门在42%的时候能起飞升起来,主要看这机架帅气···········

网友:
你的电机KV是400吧?  上15寸桨吧。

网友:
你这个机架限制了,想更长的续航很难了,换15寸最好

网友:
大疆的上倾角是为了飞行更稳定,

网友:
跟我的差不多时间

网友:
E800  自组机架  PIXCK  狮子6S5200  3.6V报警  27分钟  起飞重量2.3KG

楼主:
那如果需要续航高一点的话,是否是更换大一点的机架上更大的桨就可以了(比如600机架上15寸桨),电机需要更换吗?,因为看很多牌子的3字电机都是只支持12-13寸桨,比如说我现在配一个600或是650轴距的四轴的话有没有什么性价比高一些的配置呢?大概重量有多少,谢谢各位大大们

网友:
无法解答。

网友:
看我的帖子,你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