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充电

楼主(2016-12-01):
130穿越机,用的花牌3s  11.1v 550mah电池,现在用B6充电器设置充电3s  0.5A  11.1v,充电时间一个要50分钟左右,  好苦恼。
如果加大B6充电器设置的A数能不能加快充电时间啊,不然一个电池飞4分钟,充电等50分钟,3个电池差不多要冲3个小时。
请教下有没有一个既保护电池又充的比较快的设置

网友:
才0.5a,谁教你的

网友:
一般不超过就行

网友:
0.5a 你是怎么算的

网友:
在外面我都开5a 或6a充。

网友A:
用2∽3A充啊,1C的标准不是唯一的

网友B:
看电池充电C数决定充电电流!

网友:
随便,不超5C充就好!电池出厂前最大1C充放电,当然电流小点好些,但航模电池很少用到寿命的,要不炸鸡或者过放过充,最重要玩得爽

网友:
从爱惜电池角度,那你零点几C充咯,但等很久!充电没捷径的

网友:
我都是3A充电

网友:
2c充电应该可以吧

网友:
22到3a都没问题

网友:
550MA电池   1c 充电 0.55a   2c 充电 1.1a      你看你支持到几c充电
B6充电慢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算法不行  平衡功率不行
我推荐你换个A9

网友:
0.5A充到什么时候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池充电C数决定充电电流!

30C的该用好多A充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3A充啊,1C的标准不是唯一的

30C的用好多A充啊

网友:
30C是放电倍率,充电有的可以达到5C,因电池而异!保险期间建议4C2A左右为好,实在不放心可资讯电池卖家!

网友C:
2.5a,坏不了。

网友:
B6并冲板,或者A6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a,坏不了。

那就2.5A充电,不然等太久了

网友D:
b6嘛,你开再大都是30-40分钟,建议新手直接bc168,cb86,unA6,这些价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6嘛,你开再大都是30-40分钟,建议新手直接bc168,cb86,unA6,这些价位的。

所以我两块电池6A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