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疝气闪光灯改航灯9.9

楼主(2016-12-01):
很久之前就想弄一个随身携带的特别闪的东西,草帽亮度太低,后来发现有十瓦,五十瓦的led,无奈发热巨大又不便携,前些日子看见坛子里有卖相机尸体的,买了俩打算拆闪光灯部分,搞了搞被电了也没闪,有空把那两个相机拆机发一下,后来在航模论坛上看到自制爆闪灯的帖子,就动手制作了。
原帖我就不贴出来了,里面还有其他触发方式,不过好像都不是很成功,
(某宝一个这样改的爆闪,竟然卖六十块钱,真黑!)
基本原理:电容充电,满电后触发闪光,继续充电,闪光.........
玩法:按一下点触开关,松开,再长按点触开关等待一秒左右闪光一次,不松手的话大概一秒之后又闪一次,以此循环。
至于亮度,玩过氙气灯的都知道,
先上成品图:
正面
背面
胶枪坏了,用电烙铁化的胶棒,有点发黄,,,
额,虽然不是很美观,考虑加个外壳的,不过还没找到好的壳子,想弄个木头的,无奈不会雕刻,,,
下面正式开始吧,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角:诺基亚N8的氙气闪光灯
(某宝买的,七块钱一个)
上面带焊锡是因为店家测试过了,保证闪,
下面是触点定义图:
接下来就是引闪问题,由5iMX.com里的坛友完美解决,通过一个光耦引闪,
至于最左边的1、2空脚,那是正面氙气灯边上的一个红色二极管,电压1.5V,我做的电路里没有1.5V就暂时没接,
原理是利用了READY信号,手机给闪光灯组件的8脚提供高电平后闪光灯开始充电,当电容充满后4号脚电压就会拉低到GND,提示手机随时可以闪光,这时如果手机给6号脚提供一个高电平,闪光灯就被触发闪光。
光耦合器件的结构是一个红外二极管对射一个光敏三极管,通过红外管的亮度来控制光敏三极管的电流,从而起到隔离控制的作用。我这里用了个歪招,如果把光耦的红外输入端接收闪光灯的READY信号,再用输出端控制闪光灯的触发,在闪光灯充电完毕时READY脚点亮光耦,同时光耦的输出端就能触发闪光灯,闪光过后READY脚自动断电,光耦不工作,闪光灯又进入充电阶段,以此循环。
下面就是开始组装吧,
下面是全部的零件,我手头好多1Wled,就加了个进去,发热你懂得,只能开二十秒以内,不然就烫手了,作用的话,可以给我没有闪光灯的iPad在户外晚上补一下光,
电池031624,某宝1块钱一个,
光耦三毛二分,
micro母座两毛,
1W的led三毛三分一个,
两个开关,不值钱,算两毛吧
成本总共:7+1+0.32+0.2+0.33+0.2=9.05元
接着试着组合一下
OK,就这样吧,
首先剪一点热缩管,10mm的就可以,
毕竟电容300V电压,万一,,,是吧
热缩上
microUSB母座焊好备用,
用的是耳机里面的线,这里蓝色为正,绿色为负
用胶带固定一下,负极直接焊在氙气灯上,电池正极和micro正极焊在开关的一边,
开关正极部分接到最左边的一个触点上,负极也接到左数第四个触点上(电池负极黑线)
同时找一段像右边那样的线做跳线用,
把光耦触点掰成图上的样子,1是正面有小点的那个触角
焊上几根跳线,自己掰一下,2和3是接到一起的,所以就只用焊三根线
这个图有点错误,数字没标对,,
这里2是有小圆点的,
按照原理图接线就好了,
把光耦焊上去
图上标错了……
记住1和4是连在一起的就可以了,,
把led和开关焊上去,这个接线就不用说了吧,
最后打胶,就是上面那样了(图片限制了翻上去看吧。。。)
等结实一点了把开关和led的地方清理一下,
led发热巨大,请慎重开启!!!
建议加个外壳,裸奔真的不好看,热熔胶容易脏,
DIY的时候建议把led换成别的贴片led,
附:保持开启状态短接6.7脚氙气灯会常亮,不过会有点不稳,
谁有兴趣改进一下,记得跟我说哈。
全部结束。

楼主:
技术有限有能力的改好10块送我几个哈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没看到图啊  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这个可以哟

楼主:
转来的,图在数码之家我没账号

楼主:
昨天在咸鱼看到一个卖90太黑了

网友A:
淘宝卖的是黑。二三十。

网友:
这个闪光灯早就发过了吧

楼主:
在哪我去找找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卖的是黑。二三十。

20有卖的?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20有卖的?给个链接

关键航M疝气灯

网友:
拿分走人,发扬顶帖的美德。

网友(2017-01-26):
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