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5比2204电机强很多吗?

楼主(2016-12-01):
我看现在都是2205的广告,穿越不是还能用2206 2208 和2212吗

有没有孰强孰弱呢?

网友A:
请WINDYSKYS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B:
2205比较适合180-210的机架吧

网友C:
这个有啥区别?应该都差不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5比较适合180-210的机架吧

250-280呢?或者280-3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啥区别?应该都差不多嘛

肯定有差距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WINDYSKYS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 ...

没最佳怎么办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有差距哦

一百步跟九十步有啥区别

网友D:
电机不能只看规格,还有kv值和电池s数需要考虑,动力搭配是要综合去看的。不同厂家同规格的电机,重量、力效、散热都不一样,同规格不同系列也会有所不同。穿越要求尽量轻量化,所以电机一般规格小一些会好一点,但是受规格限制,最大拉力又不一定满足暴力飞行需要,2205相对来说是动力和重量比较平衡的,可以去比较下1806和2204,动力差别不大,但是2204重量确高了。

网友:
2205更费电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百步跟九十步有啥区别

差10步啊 这还不好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不能只看规格,还有kv值和电池s数需要考虑,动力搭配是要综合去看的。不同厂家同规格的电机,重量、力 ...

2205比04轻吗?

楼主:
起飞重量不算电机 算上电池500g-580g的话 选哪个电机比较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10步啊 这还不好算吗

对于万里长城来说,这个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万里长城来说,这个有啥区别?

就是我站在你前面7米远的区别

网友D:
一般比2204重一些,大概3g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重量不算电机 算上电池500g-580g的话 选哪个电机比较好呢

什么意思?

楼主:
字面意思啊,起飞重量你不知道吗?就是飞机不挂电池有多重

楼主:
不挂电机 带电池  这种量选哪个电机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比2204重一些,大概3g左右

拉力比2204大不少?

网友E:
2205显得比较特别,能卖贵一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挂电机 带电池  这种量选哪个电机更好?

2204 2205都可以 平常飞2204想暴力飞2205 但2205耗电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5显得比较特别,能卖贵一点

只是显得特别 实际没多出彩?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04 2205都可以 平常飞2204想暴力飞2205 但2205耗电大

温柔飞呢?还有2204 05 之外的选择吗? 250-330之间的穿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我站在你前面7米远的区别

好吧,你赢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是显得特别 实际没多出彩?

我觉得还是要看做工,50元的2205肯定比不上80元的2204.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你赢啦。。。。。

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还是要看做工,50元的2205肯定比不上80元的2204.
一分钱一分货

多谢 最贵的是哪个?

网友:
理论上转子越大功率越高,同时重量也会增大,当然是同品牌同系列相比,如果拿高端品牌和山货比,可能2205还没2204叁数高呢!还傻大重!

网友:
不一定,看配置

网友:
不一定的,要看性能,效率还有平衡性还要看用在多大轴距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力比2204大不少?

是的。也要看具体电机,但是2205一级厂家一般都是定位竞速电机,所以基本都是最大拉力高的设计。另外一位模友提到的2205更耗电的说法不完全准确,只能说满油门下电流比2204要高,但是同样拉力的情况下,至少是和同kv同样电压和桨的2204电流差不多的,甚至更低一点点。

网友:
拿分走人,发扬顶帖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