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50机架配浆

楼主(2016-12-01):
450机架,用的2312自紧电机960kv,网上自紧浆大部分是自紧9450,求教这个机架配9450好还是1045好?分别会对飞行有什么影响?如果搭载云台最好配置是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些所谓的动平衡啊,抖动啊啥的都是啥意思啊?

动平衡分电机动平衡和桨动平衡,电机动平衡是指电机不带桨工作时是否有震动,主要影响的是轴是否平直,转子重量分布是否均匀等。桨的平衡分动平衡和静平衡,静平衡是放在桨平衡器上,是否自动水平,也就是桨重量分布均匀的问题。动平衡是桨在转动时是否会引起震动,重量平衡的情况下,每个桨叶表面是否光滑,螺距是否一致,高速转动时形变等都会影响平衡性。抖动就是这些综合到一起,在飞行时造成的震动,其实还有机架也有一定影响,一定频率的震动会引起机架共振,放大震动。这些震动会影响飞控姿态估算,以及引起拍摄的果冻效应。虽然可以通过飞控减震板和减震云台过滤一部分震动,但是减震球只能过滤一定频率的震动,所以还是从震动根源上来减少震动效果最好,也就是引起震动的电机和桨本身。

网友B:
主要看你的电机效率表和起飞重量   同样的单轴载重下  哪种桨电流小就用哪种

网友A:
带云台的话推荐3S电池配十寸桨,九寸略有点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云台的话推荐3S电池配十寸桨,九寸略有点吃力

那些所谓的动平衡啊,抖动啊啥的都是啥意思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些所谓的动平衡啊,抖动啊啥的都是啥意思啊?

就是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你的电机效率表和起飞重量   同样的单轴载重下  哪种桨电流小就用哪种 ...

大神,我找时间研究研究效率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桨平衡

浆平衡对飞行姿态有多大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浆平衡对飞行姿态有多大影响?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最好桨平衡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最好桨平衡

好的,多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找时间研究研究效率表

欢迎探讨  4630895760我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平衡分电机动平衡和桨动平衡,电机动平衡是指电机不带桨工作时是否有震动,主要影响的是轴是否平直,转 ...

厉害了word哥,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