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4 飞控日志分析时,提示没有FMT信息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2-01):
PX4 飞控日志分析时,提示没有FMT信息 是什么原因?  这个怎么解决啊??求教,回顾日志,打开.BIN ,或者.LOG 都提示这个

回顾日志的提示的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没遇到过  不懂

网友:
没碰见过,MARK一下

网友(2017-06-08):
对下载的日志bin使用 px4 : .Bin转.Log即可,反正我是这样弄了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