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怎么用小摩托把飞机运到飞场的讨论

楼主(2016-12-01):
我的3D板机刚刚装好,无奈飞场太远,我只有一辆小摩托,请问各位前辈,你都怎么把飞机带到飞场的?
上面是我的小摩托
这是我的飞机
装好后还没有离开过地球呢?
我只有一个人哦!试过放前边,妨碍视线还不牢固。

网友:
皮筋固定绑后座,,,,或者做一个侧货架。。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大,自己感觉,几乎无解,除非做成可拆卸式机翼,摩托上40公里应该不难,但这时候如果来一阵大点的逆风就呵呵了,妥妥的吹断机翼

网友:
我的125.只能帮后箱上,,30码。。。

网友:
飞机做成双肩包的背带 背身上

网友:
拽根绳子拉着飞

网友:
来个130大货车,嘿嘿

网友:
速度慢点跑吧,没解

网友:
装轮胎,拖着走

楼主:
别光顶啊兄弟,给想想办法啊!

楼主:
我看出来了,你们个个都身怀绝技。船长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把飞机倒过来绑在座椅上

网友:
做个架子,侧放

网友:
插在两腿中间,机头贴在脚踏板上不行吗?

网友:
哈哈·········还是我给个建议吧,有那种电动车左右侧包,搭上去的

这种往往比较贵,空间也有限,动辄四五六百的。

下面这个是我帮你设计的你用木头或者塑料做两个侧面扁放箱子,
上面留着开口,然后红色部分用皮革或者塑料绳子链接,可以在前后调节绑起来,
然后飞机直接插到放盒子里,
在方盒子上留几个孔帮飞机别调出来也行。

做的不太好的效果图,将就着看吧:

网友:
焊个拖车,不管多大飞机多少装备都能装

网友:
机翼不能拆吗

网友:
直接拉过去。。。

网友:
机头向下,起落架朝前,可以用两腿夹住机身(有点累),也可以用两膝挡着机翼,车子行进中有风吹来副翼会偏离中位,但加电后不影响使用,建议车速25公里以内,我的飞机翼展1米,机身长接近1米,就是这么运到飞场的

网友:
拆机翼吧,不然风大断翅膀

网友:
捆绑在自己的背上

网友:
找个人开摩托   你坐后面边走边飞

网友:
背在备上,好使还拉风....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呃

网友:
把飞机做成可拆卸的,装箱子,带轮子,拖着走。

网友:
骑慢点就可以了,飞机可以随便放

网友:
这是个好主意

网友:
只要你技术好用遥控器飞过去

网友:
做成可拆卸式的

网友:
二轮摩托 换成三轮的摩托吧

网友:
摩托车后座,横两根棒子出去,飞机挂在两根棒子上固定。简单实用!!

网友:
这样 方便实用  可携带多架,飞机固定可以用摩托车橡皮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