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老师,cc3d刷bf3.01后不能用命令行调试

楼主(2016-12-01):
用usb to ttl 刷的机,用飞鱼地站和汉化的bf地面站连接都正常,参数这些也能设置,但只要一点命令行调试就死机了,再点其它菜单就提示“等待飞控数据中.....”我看到别人的cc3d刷bf后还有2M数据空间可用,我的为什么只有62Kb

请教泡泡老师,cc3d刷bf3.01后不能用命令行调试 飞控,地面站,cc3d飞控怎么样,cc3d飞控能悬停 作者:blackcake 8208 请教泡泡老师,cc3d刷bf3.01后不能用命令行调试 飞控,地面站,cc3d飞控怎么样,cc3d飞控能悬停 作者:blackcake 2868 请教泡泡老师,cc3d刷bf3.01后不能用命令行调试 飞控,地面站,cc3d飞控怎么样,cc3d飞控能悬停 作者:blackcake 9546 请教泡泡老师,cc3d刷bf3.01后不能用命令行调试 飞控,地面站,cc3d飞控怎么样,cc3d飞控能悬停 作者:blackcake 1351

楼主:
出现这个问题之后点断开连接或拔掉数据线重连地面站均失败,
必须拔掉线,重开地面才能再次连接

楼主:
是一点“命令行调试”就断开连接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8-04-19):
请教泡泡老师,cc3d刷bf3.01后不能用命令行调试 飞控,地面站,cc3d飞控怎么样,cc3d飞控能悬停 作者:熊2333 5828 请教泡泡老师,cc3d刷bf3.01后不能用命令行调试 飞控,地面站,cc3d飞控怎么样,cc3d飞控能悬停 作者:熊2333 10 请教泡泡老师,cc3d刷bf3.01后不能用命令行调试 飞控,地面站,cc3d飞控怎么样,cc3d飞控能悬停 作者:熊2333 8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