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450很耗电的问题

楼主(2016-12-01):
我自己组了一台F450 用的是大疆的NAZA V2飞控   新西达1000KV的电机    还有新西达30A电调    1047桨   5200的电池在别人飞机上可以飞10分钟左右,可是在我的飞机上只能飞四五分钟
请教大神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fangxin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
你飞机的重量和别人飞机的重量相差多少?  还有动力配置相差多少????

网友:
电池容量虚标了,

网友:
够可以了,应该差不多

网友:
有没有装云台,相机?

网友:
配置一样的话,你的机子是不是比别人重,要不就是你的电池有问题

网友:
效率不好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1000kv的电机小了点,加上你用的桨,效率估计就不够了

网友:
看重量,黄金套装别要求太高

网友:
朗宇2212 980kv 1047浆 5200mah 悬停13分钟!下来电压还有11.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