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穿越机电机频频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6-12-01):
因为穿越机小白一个,调参时没场地只能在家里做起降,但老是发现电机飞了几个起落后很烫手,问下频繁的起落和接近地面飞行这样的调试会造成电机过烫吗?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导致电机烫手?还有我的f3的pid是这么调的(如下图)
求老鸟解答

网友(2020-04-22):
引用 网友A:
频繁起飞对电机电调电池都是一种考验

QQ1972671324 我有相关问题 想私聊请教一下  昨天在家只有一平方米的空间 频繁起降了四五次 有三个电机发热严重

网友(2016-12-01):
请该用户已下架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A: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贴是一种美德

求答案

网友A:
频繁起飞对电机电调电池都是一种考验

网友(点评):
在之前调整过一次滤波 因为前面挂狗 测试机器时没装电池1800中心靠后 反复启停 多重不利条件下 我也整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繁起飞对电机电调电池都是一种考验

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繁起飞对电机电调电池都是一种考验

我飞空心杯的时候频繁起飞却没问题,原理一样吗

网友A:
启动时的瞬间电流会特别的大

网友B:
启动的瞬间电流和正常飞时候的电流相比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的瞬间电流和正常飞时候的电流相比特别大,

这和电调刹车有关系吗?

网友:
PID的问题 电机热说明使用比较激烈 造成这个的主要原因是pid的问题 你的pid怎么调 数是多少发出来也不能帮你调 要么找附近的要么自己看看pid调参的帖子  每台机器都不一样你就同样两套机也会有差别

网友:
看泡泡教程

网友:
若是调PID造成的恢复试试,排除电机没有大阻尼应该是频繁起降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的瞬间电流会特别的大

谢谢,希望真是这个情况

网友C:
刷bf设置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bf设置滤波吧

怎么刷?有教程吗?滤波是遥控平稳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刷?有教程吗?滤波是遥控平稳的意思吗

fpvrace.cn有教程

网友:
还用cleanflight?换吧,好调参调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