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9x,飞控怎么布线才能减小干扰

楼主(2016-12-01):
四轴伞折机子,装了超声波定高,定高时忽上忽下,问了卖家,说是干扰引起,查看飞控日志,超声波测距值变化很大,应该是干扰引起的,想问问该怎么布线干扰会小?现在为了找问题,把OSD.图传,DC-DC开关电源,灯控板都断电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布线确实有点乱啊

网友:
尽量不要环形布线,按顺序整理一下,这个没法具体和你说怎么布,起码别一看就觉得乱。
超声波忽上忽下也可能是地面参照物的问题,但是要试,尽量排除本身问题再说吧

网友:
布线要捋顺,不要跨越模块

楼主:
那长的线怎么处理?剪短吗?

网友A:
线给绞起来。内置罗盘禁用。飞控周围不要有高频东西。超声波看走的什么线路 i2c要好点,不行的话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给绞起来。内置罗盘禁用。飞控周围不要有高频东西。超声波看走的什么线路 i2c要好点,不行的话并电容

电容并了,用的是I2C,效果有点,但还是不行。想问一下,怎么看罗盘有没有被干扰?我用的是P9X飞控,好像没办法禁用内置罗盘,要内外罗盘一起用的吧?

网友B:
超声波窜高,和气压计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窜高,和气压计冲突

这是什么意思?冲突?不能一起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冲突?不能一起用?

会打架,超声波两米以内有限,气压计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打架,超声波两米以内有限,气压计够用了

我的超声波卖家说是在5米范围可以用,I2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超声波卖家说是在5米范围可以用,I2C的

不能一味听卖家宜传,耍实际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C:
感觉布线太多了,而且中心板有点小,全部围着设备,肯定干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布线太多了,而且中心板有点小,全部围着设备,肯定干扰啊

中心板160*160,主要是我把飞控装在里面了,所以感觉挤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心板160*160,主要是我把飞控装在里面了,所以感觉挤

我的比你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布线太多了,而且中心板有点小,全部围着设备,肯定干扰啊

这是我重新布的线,现在一米以内定高很好,超过一米会往上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比你大多了

我看你布的线也很乱啊,没有干扰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你布的线也很乱啊,没有干扰吗?

我用的是玻纤板做的,太大的话会重,你是碳纤维板,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玻纤板做的,太大的话会重,你是碳纤维板,轻

我的布线基本没有围着打圈的线咯,线长了就剪掉,增加重量还易干扰

网友:
抗干扰超声波找我
QQ3305287302

网友:
国产的超声波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并了,用的是I2C,效果有点,但还是不行。想问一下,怎么看罗盘有没有被干扰?我用的是P9X飞控,好像 ...

有办法。校准罗盘是如果插了外置,第一个就是。其他正方形框子里不勾选。就是不使用这个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