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怎么连接云台控制

楼主(2016-12-01):
我这个飞控是pix AT9遥控器接收机用PPM编码器来连接飞控的,请问有没有朋友飞控连接云台控制仰卧吗?

网友A:
接了ppm编码器还接sbus?
你要是用了编码器的话,控制云台就和飞控没关系了,直接通过遥控器某个通道控制云台就好了;
如果你要是用sbus,看你是几轴,比如四轴,那么第五个电调输入口就能当aux1用,在遥控器设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了ppm编码器还接sbus?
你要是用了编码器的话,控制云台就和飞控没关系了,直接通过遥控器某个通道控制云 ...

四轴组装的无人机就是不会设置云台控制通道映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轴组装的无人机就是不会设置云台控制通道映射

你同时插sus和pwm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组装的无人机就是不会设置云台控制通道映射

比如你可以把云台控制线插在78通道上,用遥控器的78通道控制,怎么设定78通道开关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同时插sus和pwm是什么意思

反正我不懂,sbus用九通控制电动收放脚架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我不懂,sbus用九通控制电动收放脚架线

仔细看下泡泡视频吧,不然说了你也不知道

楼主:
泡泡视频哪里好的

网友:
AT 9用了SBUS,还可以输出PWM信号,就是红色背景数字的顺序通道,也就是简单点不想设置飞控云台控制映射通道,也可以直接插在接收机红色背景任意数字通道来控制云台

网友:
这两种用起来差不多

网友:
遥控器旋钮通道控制就行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