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穿越机电源线的问题。

楼主(2016-12-01):
想问一下大家,220的鸡鸡和电池连接的电源线一般用多大的硅胶线?14号的够用吗?会不会有发热的现象?12号的个人感觉太粗了,觉得不美观。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
我就用的14

网友:
14AWG的没问题的

网友:
14足以,我飞4s电池100c,毫无发热现象

网友:
当然粗点好

网友:
。。。。。这个不懂

网友:
14完全够用,

网友:
按标称16#就够了,一步到位14#上6S也够了  ,我瞎说的。

网友:
那么小电机,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14号线没问题。。因为你还要考虑到线很短,线阻提现得不是那么明显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就用14号的了。

网友:
我的好像是14

网友:
14号线截面积2mm²,安全过流大概40a长期,短期大电流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