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鹰眼锐视普及版

楼主(2016-12-02):
求助,鹰眼锐视普及版 单天线,能否改双天线呢?
具体如何操作,求指导

网友A:
改不了  里边一共就一个接收 你该双天线不怕信号衰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你顶贴

多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不了  里边一共就一个接收 你该双天线不怕信号衰减吗

肯定要再加个接收模块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让他自动选择哪个接收

网友C:
我买的小飞手,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小飞手,嘿嘿

你会不会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会不会改?

不会,我坚信no zuo no die

网友:
双天线有什么好的?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D:
现在改双接收,所花代价肯定高于当时买个双接收版的,而且效果无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改双接收,所花代价肯定高于当时买个双接收版的,而且效果无法保证

唉。。。。。。。。。。。。。

网友:
既然来了,就不能白跑,嗷大喵到此一游。

网友:
阻抗匹配考虑了吗?

网友:
出了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