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的几个不明白的问题,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16-12-02):
哈哈!今天我也炸机了,不过只损失一个小小的舵机臂。
你们说装金属舵机臂好还是易碎臂好,不言而喻。装金属舵机臂,要么扫齿,要么烧舵机或电机 ,电调等设置,所以建议新手还是装易碎臂好。等你技术好了再换金属臂。这是我的观点。
这个东西多备一些,经常会用到的。
下面问题来了,看下面这张图。
我是左手油门,左边遥杆,左右1通道,前后3通道,右边遥杆,左右4通道,前后2通道。
问题1,1通道是副翼,2通道是升降,3通道是油门,4通道是方向。这个通道的选择对吗?
问题2,直升机电机的定速是在那里设置的呢?
下面是我的遥控器,接收机和盘陀仪。
X9D plus 遥控器
X8R 接收机
K3 盘陀仪
我试着在遥控器上把油门设成一条平的直线,然后把螺距设成斜的直线,飞的时候还是轻轻一推油门飞机就往上爬升,轻轻一松油门飞机就掉高坠地了。
此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大家常说的定速,是电机保持在一定的转速内,然后通过螺距来控制飞机上升一下降的吗?定速这个东西要在哪里设置呢?
下面是我盘陀仪上面的设置
这个舵机的选项对吗?
独立通道(标准独立接收机)

为什么最后那两项 定速I 定速II 选择不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一般就是电机转速固定,然后控制螺距实现升降
轻轻一推油门就飞速上升,估计是螺距曲线的曲率太高了,试一下小曲率的螺距曲线

网友:
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螺距在中油门应该在40到80这样我以前玩直机  都忘了   还有舵机不是十字斜盘应该是y子盘应该是左是6后是2右是1  放向舵接4通道>陀螺仪>舵机这是基本接法  油门曲线我习惯25>50>70好久不玩了大概就记住这些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船长,一般都是电调定速,k8是不能实现定速的,好赢的电调可以设置精灵定速。

网友B:
我建议船长取消设置混空,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不要混空,只设置螺距曲线,油门不要设置,让电调定速即可

网友:
那个通道顺序是一通道螺距 二通道俯仰 三通道副翼 四通道方向

网友:
一般就是电机转速固定,然后控制螺距实现升降

网友:
很多人都认为有钱才会有幸福的生活,幸福是可以用钱买到,钱可以买来爱情,可以买来梦想,可以买来舒适,可以买来安全感… 实际上等你真正变得特别有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太他妈对了!!”

网友C:
既然来了,就不能白跑,嗷大喵到此一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电机转速固定,然后控制螺距实现升降
轻轻一推油门就飞速上升,估计是螺距曲线的曲率太高了,试一 ...

我设的是-100,-50,0,10,15,20,25,30,35,40
螺距和油门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长,一般都是电调定速,k8是不能实现定速的,好赢的电调可以设置精灵定速。

得是好赢铂金v3版的电调才能定速吧,我的好像不是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来了,就不能白跑,嗷大喵到此一游。

嗷大喵,别跑,把鱼留下!

网友D:
美国手:左手油门+方向,右手副翼+升降,定速是电调的功能,需要设置电调,然后在遥控器里面设置油门曲线。K8陀螺仪老的版本后面两项确实设置不了,不用管。另外既然你能飞起来说明接线调试啥的基本没问题。舵机臂建议你用易碎臂,暂时别用塑料臂。小飞机的舵机好像没有金属舵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国手:左手油门+方向,右手副翼+升降,定速是电调的功能,需要设置电调,然后在遥控器里面设置油门曲线。 ...

1,我的这个陀螺仪就没有定速功能吧?
2,陀螺仪的那个软件,升级到最新的版本,后面的定速就能用了?
3,在电调里设置定速,是不是还得要一个电调设置卡之类的东西,然后把电调连接到电脑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船长取消设置混空,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不要混空,只设置螺距曲线,油门不要设置,让电调定速即可

1,如果不设置混控,开机推油门遥杆,要么是电机转而没有螺距,要么是有螺距电机不转。我刚刚装好就是这个问题,后来才想到把3通道和6通道设置成混控,这样推油门螺距才会跟着变化。
2,如果油门不设置,让电调定速,那么是不是还得设置一个启动开关?通上电后,拨一下启动开关然后电机才开始转,不然一通电电机就开始狂转不是很危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如果不设置混控,开机推油门遥杆,要么是电机转而没有螺距,要么是有螺距电机不转。我刚刚装好就是这 ...

看我给你发的教程……介绍的很详细,完美的回答了你的问题

网友E:
k8山寨VB,我记得好像VB要pro版才能开定速,而且接收机只能用sbus,卫星等接收,留接收的口接主轴转速信息,还要买个测转速的东西,你的电池和电调给力话,很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k8山寨VB,我记得好像VB要pro版才能开定速,而且接收机只能用sbus,卫星等接收,留接收的口接主轴转速信息, ...

可惜在我手里发挥不出来性能啊!

网友:
专业啊,不懂啊,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