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大力215老款机架内置osd有关问题

楼主(2016-12-02):
本人个大力的215通电后屏幕不显示电压,想求助各位大神,那个osd必须设置以后才能用还是直接就能用?

网友A: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贴是一种美德

感谢顶贴。

网友B:
不需要设置啊

网友B:
接起就有

网友:
可能没有开启显示电压吧

网友C:
用FDTI连接上,进入调参界面勾选使用飞控电压那个选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设置啊

那是我接线不对?还是?我是按照机架的图纸接的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起就有

我的没有显示启动电机候还是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FDTI连接上,进入调参界面勾选使用飞控电压那个选项试试

他这个是直接接到动力电上的

网友D:
不接飞控,带中心点!只显示电压,电量、时间,接了飞控,多了飞行模式,姿态线!我也是新手!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接飞控,带中心点!只显示电压,电量、时间,接了飞控,多了飞行模式,姿态线!我也是新手!学习中

不接飞控我没有试过,不知道怎么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