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问题

楼主(2016-12-02):
为啥cc3d插上电脑后打开地面站软件显示没连接

网友A:
看看有没有com口啊,有的话再右下角选对了点连接才行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看看有没有com口啊,有的话再右下角选

网友:
没用过cc3D,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com口啊,有的话再右下角选对了点连接才行

怎么选右下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com口啊,有的话再右下角选对了点连接才行

怎么选com口?

网友:
问这两个问题的话建议你还是去看看论坛里的教程之后再去调飞机吧。别什么问题都直接问,先找一下

楼主:
求问cc3d连接电脑后指示灯亮   但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显示飞控端口  打开地面站软件后按教程接飞控也检测不到  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系统

楼主:
问题以解决  数据线不行   另外电脑没驱动   装的时候被360拦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以解决  数据线不行   另外电脑没驱动   装的时候被360拦截了

你这些问题论坛教程都有。。。。

网友:
换台电脑  试试,我也遇到过。

网友:
j检查一下驱动和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