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砸烂的穿越机电池

楼主(2016-12-02):
修复砸烂的穿越机锂电池

网友:
修修更经济

网友:
最好是把电芯焊在电路板上,更安全。

网友:
就不怕炸了

网友A:
铝膜都烧焦了,烙铁功率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膜都烧焦了,烙铁功率不够吧?

外壳破了,然后电极接触碳纤机架短路后就这样了

网友:
既然来了,就不能白跑,嗷大喵到此一游。

网友B:
砸烂?炸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砸烂?炸烂?

是的

网友:
有安全隐患,不建议

网友C:
我的也砸坏了1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砸坏了1P

我是撞树干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撞树干上去了

我没控制好掉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