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osd的f3飞控烧写不了固件,

楼主(2016-12-02):
刚买了一块f3飞控,集成了osd,但是烧写固件是咋都不能成功,
如图,第一张是飞控正面,第二张是背面,最后一张的那两个小焊点是boot么?他旁边写了bo!
各位大佬给个助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正正强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 ...

好的。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B:
短接boot后插USB(用镊子之类的,连接后拿开镊子),前四个选项要先点起,然后刷就行

网友:
既然来了,就不能白跑,嗷大喵到此一游。

网友:
没用过这板子,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boot后插USB(用镊子之类的,连接后拿开镊子),前四个选项要先点起,然后刷就行

还是不行呀

网友C(2017-03-02):
同款!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你解决了吗?

那两个小焊点就是boot,其他步骤按网上刷固教程就好

网友(点评):
和你同款。普通的U口F3 就可以。可以分享一下。你如何解决的吗?

网友:
我的按照网上教程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个小焊点就是boot,其他步骤按网上刷固教程就好

能留个QQ吗?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这个不好刷,osd也没显示

网友:
这款飞控没玩过不晓得,但是刷固件跟普通是一样的,不知道你驱动选对了么?

网友(2017-08-23):
1.短接boot ;2.接上usb  3.勾选那几个No boot sequence,手动波特率230400 ;4.载入本地文件 ; 5.刷写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这个不好刷,osd也没显示

刷机问题可以解决,我也是用这个板子,osd也没有显示,也没有视频输入

网友:
这个飞控不高兴了,你得烧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