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飞控不能识别驱动的解决方案 改良篇

楼主(2016-12-02):
好多模友在用APM地面站软件刷写固件或者调参时,会出现无法链接APM飞控的情况,在APM调参的COM口中无法找到2560的选项,这个时候应该考虑APM的驱动是否有问题。首先我们通过设备管理器来查看APM飞控的驱动是否正常 ,如下图

从上图中咱们可以看到 2560芯片的驱动前面有感叹号,说明APM的驱动异常。

     针对这种情况,网上以及各大模型论坛上都给出了好多解决方案,比如说打补丁程序,填补各种插件,相信好多模友也都试过,效果不是很理想,成功率也不高。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些新的我们用的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来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当出现以上情况的时,想不要着急打补丁插件或者重新装系统,先安装驱动精灵,官网上有软件下载,不在详细描述,装完之后进行驱动检测,会出现以下界面

可以看到有一个异常的驱动设备,安装即可,安装完成以后大多数电脑都可以正常识别成功,不管你是安装版系统还是GHOST版。如果仍然不能识别,可以重新启动电脑,再次尝试安装,如果在不行,那就只能重新安装系统了。安装系统的话推荐使用360重装大师,网上可以搜到,或者用安装版的正版系统盘安装,一般都没有问题,当然用GHOST版安装也行,但是这个成功概率要小一些。重新做系统以后再次安装驱动精灵安装驱动即可,驱动正常安装 成功以后可以看到以下界面

这个时候说明驱动已经安装成功,打开地面站软件我们看到相应的COM口上会有2560芯片的识别,

此时说明驱动已经完全安装成功,如若这种方案仍然不能解决,只能换一台电脑进行尝试。

网友:
既然来了,就不能白跑,嗷大喵到此一游。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有时候是电脑系统问题,也可以安装一个低版本的在升级一下,但是升级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用,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过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顶顶顶

网友:
基本   等于   什么     也没说

网友:
正愁这个,下班后回去试试

网友(2017-03-22):
方法有效,搞定了

网友(2017-08-10):
谁能解决 这个问题 用驱动精灵 下载驱动2560安装失败

网友(2017-10-04):
这个方面驱动精灵很给力!亲测可行!

网友:
太好了,我之前就是驱动装成功,但是没有分配COM口,打开驱动精灵直接扫描出系统确实驱动文件,修复后就能看到COM口分配了

网友(2017-12-29):
顶贴是一种美德。好贴

网友:
驱动精灵是个好东西

网友:
不错,安装驱动的确是一个很烦人的事

网友(2018-07-16):
共和国和共和国

网友:
不能安装驱动都是因为安装了精简版的系统(特别是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