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套续航在20分钟左右的6轴配置

楼主(2016-12-03):
要求轴距750一下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买大疆去

网友:
直接680吧,用6S配置都可以

网友:
我出一个伞折690  四轴   有动力要么

网友:
还有两块6s一万的电池

网友:
电池增加  控制起飞重量

网友:
续航20分钟的六轴,如果选择680伞折六轴或者别的形式的六轴,也就是12寸左右的桨,整机重量的话一般就在4kg左右,电池6S12000ma,应该差不多吧,我现在是一个四轴。

网友:
H4 680机架,疯狂5008 400KV电机,1555桨,30A铂金电调,6S 12000电池,飞宇三轴云台,鹰眼6S相机,全重3,3,4Kg,飞行时间38分钟,本人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