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油门问题

楼主(2016-12-03):
各位朋友好,用的是F3飞控加富斯I6遥控器,电调全部校准好,在调试软件那里推油门时候电机是正常变化,但是接上遥控器后,用遥控器推油门推到1250左右再往上推油门,电机转速就不会增加了,用的是富斯I6遥控器

网友(2017-06-12):
校准什么啊,用oneshot dshot,电调不支持就刷,模拟油门控制太烦人了,校准行程很讨厌

网友:
电调你确定校准了?飞试一下

网友:
什么电调?再不行把电调刷一下固件吧。前提是你的电调能刷

网友(2016-12-04):
没有用过,飘过了。

网友:
电机不行

网友:
电调校准了吗

楼主:
校准过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在接收机界面,看看你的油门推到最大值是多少?能不能到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接收机界面,看看你的油门推到最大值是多少?能不能到2000

接收机界面那里可以推到2000,换了个遥控器也是这样

网友B:
没上桨吧?凭自己感觉的吧?我很多时候就是感觉我油门还在推,但是听着看着总觉得电机转速没涨,但是出去一飞就能感觉不一样,有负载和空载效果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上桨吧?凭自己感觉的吧?我很多时候就是感觉我油门还在推,但是听着看着总觉得电机转速没涨,但是出去一 ...

我是飞过了,只能飞起来,再怎么加油门都飞不高了,电池是有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飞过了,只能飞起来,再怎么加油门都飞不高了,电池是有电的

那就特么很尴尬了,地面站控制正常。遥控输出正常。电池正常。穿越又不会向大疆那样温度过低限制输出功率。素我想不出来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特么很尴尬了,地面站控制正常。遥控输出正常。电池正常。穿越又不会向大疆那样温度过低限制输出功率 ...

是啊,我重新刷固件试试吧,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油门问题吧

楼主:
那需要怎么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接收机界面,看看你的油门推到最大值是多少?能不能到2000

可以到2000

网友:
不懂帮顶,坐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Max check 多少?

网友:
cli设置下最大最小和中值分别为2000 1000 1500

网友:
分别输入set  max/min=2000/1000
中值忘了单词了,查一下

网友:
没碰到过,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cli设置最大2000 最小1000   控的油门行程也要设置100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