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旋桨

楼主(2016-12-03):
六寸两页桨和五寸三叶桨有什么区别,哪个悬停续航长一些·?

网友:
请0ks4lz2skN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A:
叶数越少效率越高,越多同转速拉力越大,越暴力,要续航长用两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数越少效率越高,越多同转速拉力越大,越暴力,要续航长用两叶

六寸两页桨续航长一些 五寸三页桨暴力一些 对吧?

网友B:
以前用6寸两叶三分之一油,现在换5寸三叶要半油,不过要稳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6寸两叶三分之一油,现在换5寸三叶要半油,不过要稳一些了

好吧,谢了

网友:
桨越多,动平衡越不好,两叶销量高

网友C:
四楼说的对,但是穿越玩啥续航,就要爽那两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楼说的对,但是穿越玩啥续航,就要爽那两分钟

悬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兩个

网友:
既然更加关注续航就用两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数越少效率越高,越多同转速拉力越大,越暴力,要续航长用两叶

3S 2200电池和4S 1500电池哪个悬停时间长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3S 2200电池和4S 1500电池哪个悬停时间长一点?

不好说。。。试下就知道了,2200 3S能量比1500 4S高

网友E:
楼上有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有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