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数据怎么看?

楼主(2016-12-03):
都说GPS数据有一个值越小越好是哪个呢?

网友:
菜鸟也会变老鸟到此一游!~

网友:
右侧菜单选择gps hdrop越小越好

网友A:
gpshdop  2.88的那个就是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hdop  2.88的那个就是

请问这个是什么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hdop  2.88的那个就是

请问这个是什么含义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什么含义?

PDOP:位置精度因子(Position Dilution of Precision),取值范围为:0.5--99.9,为纬度、经度和高程等误差平方和的开根号值,所以Pdop的平方 =Hdop 的平方 +Vdop 的平方。而HDOP(horizontal dilution of precision )水平分量精度因子:为纬度和经度等误差平方和的开根号值。对于好的定位而言,PDOP值小,而Hdop数值变小PDOP值也会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OP:位置精度因子(Position Dilution of Precision),取值范围为:0.5--99.9,为纬度、经度和高程等 ...

谢谢啦!

网友:
GPS STA 越大越好
HDOP越小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什么含义呢?

GPS的精度

网友:
个咯啦说做最哦了啦咯做最小JJ咯五

网友:
好多人,可能真的看不懂。包括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的精度

谢谢了!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