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7摇控

楼主(2016-12-03):
最近买了这新款E7飞苏27,左手油门的觉得好不方便,因为右边是升降和副翼的,左边是油门和方便,感觉和以前用的不一样,有什么办法把副翼改到油门这边吗?

网友:
请飞飞飞飞四轴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
美国手是大势所趋,不如乘着个机会换手算了

网友A:
改成左手油门副翼,右手升降方向?这是啥方式?

网友B:
拆改!!论坛有教程

网友:
嗷大喵到此一游,

网友:
不一定非得该控啊,接收机调整通道接线顺序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左手油门副翼,右手升降方向?这是啥方式?

好像叫中国手

网友A:
不是中国手,中国手左手升降舵和副翼,右手油门和方向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中国手,中国手左手升降舵和副翼,右手油门和方向舵

嗯嗯,三克油

网友:
拆开,里面吧电位器的线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能改,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网友C:
E7和MC6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E7和MC6有啥区别?

接收机里面有个飞控可以自动平衡,新手都变老手了,我之前用mc6就很难飞,现在用了E7就再也没炸过鸡,摇控器上有个开关可以自由设换,可以把平衡仪关了就可以现花样了。

网友D:
把控拆了,看左右两边各有两组线接在主板上,有插头就拔下根据个人需要重新插,没有就动烙铁,很简单的,四个通道随便调,还可以直接反相!

网友(2017-01-17):
引用 网友B:
拆改!!论坛有教程

请问你用过e7嘛,怎样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控拆了,看左右两边各有两组线接在主板上,有插头就拔下根据个人需要重新插,没有就动烙铁,很简单的,四 ...

你好,想请教你e7遥控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想请教你e7遥控器

我没有E7,所有遥控器器都差不多,摇杆用的电位器,把接线位置换下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E7,所有遥控器器都差不多,摇杆用的电位器,把接线位置换下就好了!

可以加您微信请教您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以加您微信请教您嘛?

过些时候我要改一个萝莉控,到时候拆开了拍照片了告诉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过些时候我要改一个萝莉控,到时候拆开了拍照片了告诉你

能加您微信,qq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加您微信请教您嘛?

我微信号qq34241315,欢迎骚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加您微信,qq嘛?

qq415198390

网友F(2017-02-16):
要是没解决可以加我视频告诉你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没解决可以加我视频告诉你怎么改

解决了,很简单只要把插头拔出来调换就行了

网友:
都是大神!看来我还是来晚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E7和MC6有啥区别?

E7带飞控,有自稳功能;MC6是普通六通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