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无刷二轴云台开机灯闪不停 一直在闪 电脑上已经关闭开机自检了

楼主(2016-12-03):
求助求助 无刷二轴云台开机灯闪不停 一直在闪 电脑上已经关闭开机自检了

网友A:
重新开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开启一下

都一样 怎么重启都一样。但是都能正常使用。强迫症患者 闪着心里不舒服

网友B:
连接调参软件看看

网友C:
云台正在自动修正,等3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台正在自动修正,等30秒

等了30分钟了... 云台可以正常使用 就是灯一直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调参软件看看

连接调参软件就不闪了 拔下来 重启 又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接调参软件就不闪了 拔下来 重启 又闪

我的也闪,可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闪,可不可以用

我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