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sr 接收机 反接电源击穿修理

楼主(2016-12-04):
求助贴,昨晚接反电源,把frsky xsr接收机烧了,就是图上个原件击穿了,请问大神们,图上这个是二级管吗?能看出型号吗?还有谁知道frsky xsr这个原件的型号或者替代办法吗?已经测试,就是这个器件问题,我把烧毁的器件去掉,短接电路,接收机可以对频,回传信号也有,就是信号忽高忽低,上下跳。分析为稳压二级管反向击穿。求大神指点。

网友(2017-01-10):
那一粒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吧,可以作防反接用。
找一粒相同大少,耐压 5V 以上,电流几百 ma 以上,基本上都能用了。

网友(2016-12-04):
我的也是,同求

网友:
看上面数学去某宝搜一下

网友:
换一个同型号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A:
可能是保险管,直接短接看下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保险管,直接短接看下能用吗

短接了确实能用,请问保险管买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了确实能用,请问保险管买那种?

那就是保险管烧了,算你运气好,去找下一般是k加一个数字的保险管,根据原来大小买

网友B:
看不清型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型号呀

1C或者是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