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鱼地面站起飞后遥控器方向摇杆不能控制,油门摇杆正常,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12-04):
如题,是不是我哪里设置出了问题?用的是自稳模式点地面站的起飞,然后再用遥控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直接用遥控器起飞就完全正常!

网友:
没这么用过

网友A:
通道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B:
点地面站起飞是什么意思

网友B:
f3没这个功能啊

网友:
通道插错了?

网友C:
嗯,不懂,我的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地面站起飞是什么意思

飞鱼地面站,连接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没这个功能啊

好像没有的,AMP,pix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不懂,我的没事

起飞引导模式,在切换成自稳?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哪里设置错了

应该要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的,AMP,pix都可以

还是没懂你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不清楚 还没刷bf固件 等刷了才能用飞鱼地面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要怎么设置

是bf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bf固件吗

这个怎么看

网友:
起飞之后先用油门接管住飞行器,再调模式

网友(2017-02-10):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7-08-18):
抱歉,楼主。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  你知道的, 是为了牛币,对,牛币, 签到太慢了!!!

网友(2017-12-16):
没用过,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