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电池没鼓但一飞就低电压

楼主(2016-12-04):
我有一个格式2200和达普3300的电池,今年夏天飞过一次后就不正常了.两个都没鼓,外观正常,但一充电很快就显示充满,但一上机飞一两分钟就低电压报警.这是怎么回事?还能恢复吗?

网友A:
别报幻想了,电池没用了。
长时间不用,充电到单格3.8V,装塑料饭盒密封,放冰箱保存,每隔一个月充放电一次,
第次放电,电压不的低于3.7V。

楼主:
看来只有改控电充电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过类似情况,电芯损坏,不能用了,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把坏电芯拆除或更换。 ...

每片电压是平衡的,都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冷呗,

那天没用过的电池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放了吧?

应该没有,只是哪天天热,下来电池温度比平时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会炸机的,电池坏了是没办法修复的。

今天把报警设成3.3V.2200的电池飞了6分钟.充电允了1500多ma.

网友:
新电池就有这种情况不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一落地电压就回到3.9伏,继续飞压降到3.5伏回压还有3.8伏。能不能把报警电压设低点?

不行,会炸机的,电池坏了是没办法修复的。

网友B:
我也有过类似情况,电芯损坏,不能用了,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把坏电芯拆除或更换。

网友D:
过放了吧?

网友:
天气冷掉压掉的快

网友:
电池不行就得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天没用过的电池都正常

你看看哪块电芯先没电那就是哪块电芯坏了,找别扭的游戏玩过吧,就找最别扭的那块电芯。。。

网友:
有时冬天电池一上天秒报警

网友:
其中一个电池内阻大

网友:
电芯坏了

网友:
电池别省,不然损失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报幻想了,电池没用了。
长时间不用,充电到单格3.8V,装塑料饭盒密封,放冰箱保存,每隔一个月充放电一 ...

每次一落地电压就回到3.9伏,继续飞压降到3.5伏回压还有3.8伏。能不能把报警电压设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