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f3飞控要不要安装驱动啊

楼主(2016-12-04):
我的插在电脑上怎么还显示黄叹号。是不是要安装驱动啊

网友:
会自动安装的吧,下载cleanflight就行

网友:
似乎要吧,忘记了。论坛搜索下就知道了。可以采取倒叙的办法,先安装cleanflight,若还出现黄色叹号再安装驱动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