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风改pid导致烧电机

楼主(2016-12-04):
今天悲剧了,脑子抽风想改滤波,pid都调的很低,滤波器全部关掉了掉了,上电飞了一会后,机机失控从天而降,拾起飞机一把撇掉了,扔了好远尼玛电机没差点把我烫死!摄像头和图传整体报废,图传插口和摄像头插口全部扯断了电路板也坏了。谁遇见过这种情况。机架很结实

网友:
你就瞎改吧!这回不改了吧!

网友:
这个好好像和.pid没关系吧

网友:
你看看电机绕组  是不是短路额

楼主:
betaflight开的4k用的multishot

网友:
是不是电机螺丝顶到线圈了

楼主:
本人已疯,电机四个换了三个,电机那味道,焦糊焦糊的,特别香美味可口。重新调了遥控模型重新刷固件调参。正常了

网友:
默哀1秒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太暴力,然后电机散热不好,,你看你吧电机都包成啥了、

网友:
滤波关了。。。。

网友:
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
滤波是啥意思

网友:
改造需谨慎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已疯,电机四个换了三个,电机那味道,焦糊焦糊的,特别香美味可口。重新调了遥控模型重新刷固件调参。 ...

老板,来份红烧电机,几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来份红烧电机,几米?

都扔了,我把热缩剪开后,里面的铜丝烧糊了变白色粉末了,b6fpv的电机 百十块钱一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扔了,我把热缩剪开后,里面的铜丝烧糊了变白色粉末了,b6fpv的电机 百十块钱一个啊

没想到pid这么厉害!

网友B:
拉萨?  你不应该用三叶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萨?  你不应该用三叶桨嘛

在这应该用几页桨?

网友:
收烧掉的电机

网友:
默哀三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