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acingf3飞控的三种飞行模式有多大区别?

楼主(2016-12-04):
新手一个,刚组装个机架,昨天论坛研究一整天,终于算是电脑上调试成功(没装奖,没起飞测试),飞控f3,有三种飞行模式自稳,手动,还有个叫不上名字、,他们区别有多大,自稳我个人理解为飞控会自动调整水平姿态,另外两个模式就不明白了!有空的模友帮忙解释解释,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z8.com/thread-78549-1-1.html

好的谢谢!大概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飞控参与调整飞机姿态,保持飞机稳定
半自稳:有个阈值,比如说打副翼只要超过70%,飞行模式瞬间切换为手 ...

谢谢!大概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配置   接OSD的时候是不是连不了地面站

是的!osd连接飞控插电连接不上!会报错!

网友C:
同款配置   接OSD的时候是不是连不了地面站

网友(2017-05-22):
楼主三种模式在哪里怎么设置啊 设置后怎么解锁。方便截个图吗。或者给个教程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力机架志盈电机什么电调

大力家的

网友:
理解了2楼的回答后,找块没人的草地试试。不理解也可以试试。
如果做好深入穿越坑的准备,建议从手动模式开始在草地练。别怕炸。草地摔不死这款大力215的。当然你也别飞太快,捡机累。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B(2016-12-04):
自稳:飞控参与调整飞机姿态,保持飞机稳定
半自稳:有个阈值,比如说打副翼只要超过70%,飞行模式瞬间切换为手动,在70以下可以理解为自稳,但比自稳灵活,操作性也高点
手动:完全根据你手动打杆去调整飞行姿态,打多少是多少,但是打杆之后飞控不会介入让飞机恢复水平,比如说往左打了10,即使你杆回中了,飞机还是以你打杆之后的角度运动,想恢复水平需要你反向打杆拉回来

网友D:
大力机架志盈电机什么电调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手动完全找不到感觉

网友:
手动打杆归中,飞机姿态不会跟着归中。但是这才更好细节操控

网友:
3楼解释得比较到位,建议把这个所谓的阀值如何设置告知下

网友:
这个帖子里面解释的比较详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osd连接飞控插电连接不上!会报错!

嗯    应该是个漏洞  昨天试了一下还以为坏了 差点儿买了个新飞控用了以后 感觉这个机架真心一般 有点儿坑
有一种抄袭  外星人的感觉

网友:
大姐好天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稳:飞控参与调整飞机姿态,保持飞机稳定
半自稳:有个阈值,比如说打副翼只要超过70%,飞行模式瞬间切换为手 ...

说的不错,学习

楼主:
今天带眼镜飞了下!完全不适应!难度在控高上

网友:
3楼正解學习中学习中

网友:
顶帖赚币下驱动!

网友:
自稳,半手动,手动。自稳会自动调整机身回水平 ,半手动也会,但是对比自稳会动作比较灵敏,打杆反应幅度较大。全手动不会修正机身 水平。大多少就维持多少。要水平得自己反向打杆调整